石英钟十年不换电池技术

楼主(2016-04-26):
求专家指导。大号电池并联可以解决吗?做一个全封闭钟。需要不换电池。

网友A:
可以,但,要寿命10年的电池 。

网友B:
你先找一种能存放10年不败的电池

网友C:
环境能量收集。
光、声、振、电磁波

网友D:
耐时 铁锂电池,号称10年有效期,1.5V,3000mAh,

网友E:
你也可以等待石墨烯电池的到来

网友F:
象计算器的可充电池形式应该可行,使用十年的电池不少。

网友G:
你看看你们公司会计使用的计算器,上面就有光电池,我以前试过,
只要有光就能工作,但不清楚能不能用上10年。

网友H:
摩擦发电机收集指针旋转的能量,然后驱动指针旋转。
这个很好

网友I:
一次性锂电3——8年无忧

网友J:
环境去电比较好吧。

网友K:
不是耗电的问题,是电池的问题,保存不了10年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看看你们公司会计使用的计算器,上面就有光电池,我以前试过,
只要有光就能工作,但不清楚能不能用上10 ...

那应该类似光动能的手表呵,反正我买过来没有停过,也不用刻意放在光下面照射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摩擦发电机收集指针旋转的能量,然后驱动指针旋转。
这个很好

这不成了永动机

博大家一笑,切勿当真!

网友M:
主要是电池保存不了这么久,当然如果不用负责的话,其实碱性电池还是可以用这么久的,但是不保证每只都能达到。

网友N:
看看这个怎么样

网友F:
  10年电池不成问题,我的手机电池是2006年产,胡须刨电池是2004年产,现在还在用。问题是如何充电?

网友O:
引用 网友H:
摩擦发电机收集指针旋转的能量,然后驱动指针旋转。
这个很好

研究一下,可以设计出个永动机。

网友P:
我也在做一个无线测温的东西,倒不是说电池要能**10年,我的目标是半年以上吧。
然而,测到的温度要无线发射出去,功耗还是有点大,而且体积有要求,所以我在寻求各种充电方式,目前采用工作中无线充电方式,充电电流能达到5V/0.3mA,基本跟消耗电流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