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555定时器构成的频率—电压转换电路

楼主(2016-04-26):
各位高手,急需555定时器构成的频率—电压转换电路,谢谢!!!

网友A:
单稳态触发器加rc滤波即可,精度一般

网友B:
买片V-F转换芯片就行了,高精就加个运放,老点的XR4151也能用。

网友C:
如果用 555 来实现, 那推荐考虑 单稳态触发器方案. 根据频率范围设计一下最佳翻转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 555 来实现, 那推荐考虑 单稳态触发器方案. 根据频率范围设计一下最佳翻转时间 ...

您好,能不能给我一个555定时器构成的频压转换电路

网友C:
从网上找到一个, 先上传过来, 能否工作给大家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