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启动时读取霍尔传感器转速乱跑,不抗干扰咋办

楼主(2016-04-26):
用手摸A点,转速脉冲数飞快的减小,加了电容C以及此线在MCU引脚处也加104电容后手摸不变数了
但是在电机启动时,经常发生脉冲数飞快的减小,抗干扰性很差
请教各位大师,给指点迷经,不胜感谢!

网友A:
要在电机端做隔离

网友B:
你是使用H桥驱动的直流电机吧?
霍尔传感器用于测转速???
理论上应该不会飞快的减少,只要电机速度在增加,霍尔输出信号频率也应该加快。
确认一下霍尔的安装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电机端做隔离

可以具体些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使用H桥驱动的直流电机吧?
霍尔传感器用于测转速???
理论上应该不会飞快的减少,只要电机速度在增 ...

1.是的
2.是的
3.是的,不是不认识霍尔的信号,而是有干扰让mcu多计数了,目的是想克服干扰
4.霍尔安装在减速器的一个齿轮上,霍尔本身输出没有问题的,信号频率很低1hz左右,线长2.8米

网友C:
一般都用双霍尔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用双霍尔 。

双霍尔 如何做呢 请指教

网友D:
猜一下:
1.用示波器看一下霍尔干扰信号的频率,可以用低通(RC)过滤一下的,A点串电阻。
2.电机和霍尔很近?但是两个东西都离PCB较远?考虑一下传输中的干扰问题。太长距离的信号传输可以用VI变成电流传输。
3.把电机的地和霍尔的地彻底分开,找插座上面的一点再连接,中间可以串一个电感并一个电容。
补充一下,要用示波器看一下24V,看电机启动时是否抖的厉害。

网友E:
信号的幅值电压多少。会不会偏低导致IC检测有机率漏检了。碰到过加电容有问题。去了电容反而正常。

网友F:
注意PCB走线并加强去耦,对于初学者建议加隔离,设计难度会降低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信号的幅值电压多少。会不会偏低导致IC检测有机率漏检了。碰到过加电容有问题。去了电容反而正常。 ...

高电平3.3v,低电平0.7
不会的 ,现在的现象不是漏检,而是多检,把干扰都计进去了
我的频率低1hz而已,加了电容,干扰毛刺小了很多,很有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猜一下:
1.用示波器看一下霍尔干扰信号的频率,可以用低通(RC)过滤一下的,A点串电阻。
2.电机和霍尔很近 ...

1.哈 你说的这个办法很有效,串入10k电阻后电机软启动时做的15个几十微秒的启动毛刺从5v,变成了3点几v,不过好像在后端加入104电容毛刺会高些到4v,我就去掉了,只加入电阻
2.是的 电机连在一个铁板支架上,霍尔也在那里,比较近。都远离pcb,线长2.8米。电流传输不会弄,好像成本也比较高吧
3.是红色画的意思吗,霍尔地在插座那里串个电感再接地,电容和电感是并联的,另外电感和电容一般取多少值呢

正好手机里有拍图,电机启动时脉冲采集端,在mcu输入脚的波形(不是24v的波形),第一幅没串电阻,第二幅串了电阻,15个毛刺是做的软启动,后面的低电平是第一个霍尔脉冲

现在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