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 中更改元件网络标号更新到原理图出错

楼主(2016-04-26):
我用的是AD13.0,想更改这个电容的网络标号,更新到原理图时出现下面的错误,更改其他的元件也一样出错,各位大侠点一下

网友A:
在原理图更改吧,一般都是在原理图更改,导入到PCB

网友B:
直接点Execute Change试一试

网友C:
可能是不允许修改,是不是你原理图中放置了网络标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不允许修改,是不是你原理图中放置了网络标号

后来可以改了,原理图导入PCB,PCB中有些网络没有,这个是怎么回事,最后手工加上了,更新PCB到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