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_SPI驱动NRF24L01

楼主(2016-04-26):
其实自己摸索单片机已经有一年了,但没在网上写过笔记,终于觉得既然整天都在各种网站找资料,也看人家的博客,自己也写写笔记,一方面给自己看,一方面作为分享和供批评。STM32这块片子接触也有半年了,还没真正做自己的作品,这阵子和一个朋友想做一下一个基于STM32的小作品,要用到无线控制,决定用NRF24L01+这片芯片,主要也是这片常用,简单,也便宜。
    一个小插曲是在淘宝上淘模块的时候发现,相当多的店子都写明了是Si24R91(其实是应该是Si24R1,那个好像是不存在的)这一代替芯片,其实看了手册,单单从功能上,Si24R1是提升了一些,属于向下兼容NRF24L01,但是不解的是淘宝发回来的芯片上印的却是NRF24L01,通过比对调试寄存器的内容确实是NRF24L01(这才让我不解,商家搞什么名堂)。
    STM32F103VET6有俩SPI接口,选择用SPI1来驱动NRF24L01.
    1.配置STM32的SPI1接口:
      1)开启GPIOA,AFIO时钟
      2)配置GPIOA对应Pin 为 SPI1的MISO,MOSI,CLK,NSS(SPI1的NSS已经为他用,故用PA1软件控制NRF24L01的CSN),CE(NRF24L01使能端口),IRQ--NRF24L01的中断信号
      3)配置SPI模式
    2.仔细读手册(重点是时序和寄存器)
    3.编写 用SPI1控制NRF的函数数个
    4.用以上的函数编写功能函数
   OK!但这是说的。真正做起来的时候饱受打击。串口转USB线坏了,无奈只能LCD屏来显示调试信息,增大了代码负担。后来J-Link有坏了,差点放弃,好在重写了固件还能复活。
    1)2)步的代码:
void SPI1_Config(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SPI1时钟

    /*  配置SPI1的复用GPIO  */
      //  PA5--CLK PA7--MOSI  复用推挽输入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A6--MISO  输入浮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A2--CE    PA1--NSS(本实验室驱动NRF24l01,用通用GPIOA1驱动CS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A3--IRQ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SPI1_CE_LOW();
   SPI1_NRF_CSN_HIGH();//拉高CSN 失能片选

    /*  配置SPI1模块 初始化*/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声明用来初始化的结构体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主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一次传输8位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空闲电平低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第一个上升沿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管理为软件件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波特率预分频8  9MHz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数据传输低位在前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校验方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 SPI_NSSInternalSoftwareConfig(SPI1, SPI_NSSInternalSoft_Set);

    SPI_Cmd(SPI1, ENABLE); //使能SPI1
}//SPI1_Config()
   *操作NRF24L01寄存器的时候要在待机模式,CE=0的情况下,没发一个命令或数据,都会返回SPI一个字节,此字节是STAUS状态寄存器的内容,所以写命令的函数要发后,读回一字节,不然,发完命令,读数据的时候会出错。 下面就是SPI写1 BYTE的函数。
/*************************************************************
**函数名: SPI_RW_Byte(SPI_TypeDef* SPIx,unsigned char Byte);
**描述  :   SPI写Byte
**参数  :
**返回值: u8 STATUS寄存器的内容
**注意  :
************************************************************/
u8 SPI_RW_Byte(SPI_TypeDef* SPIx,unsigned char Byte)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查发送缓冲器是否为空,空即可以发送
      SPI_I2S_SendData(SPIx, Byte);   //库函数:发送一个字节
      //当SPI接收缓冲器为空时等待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x);
}//SPI_RW_Byte()

楼主:
*下面一个是发写命令+指定字节数的数据的函数
/*************************************************************
**函数名: SPI_NRF_Write(char CMD,char* WBuff,char ByteNUM);
**描述  :   SPI1写NRF
**参数  :
**返回值: u8 STATUS
**注意  :
************************************************************/
u8 SPI_NRF_Write(SPI_TypeDef* SPIx,char CMD,unsigned char* WBuff,unsigned char ByteNUM)
{
unsigned char i,status;
SPI1_CE_LOW();
SPI1_NRF_CSN_LOW();//使能片选

status=SPI_RW_Byte( SPIx , CMD);
for(i=0;i<ByteNUM;i++)
{
     SPI_RW_Byte( SPIx,*WBuff++);
   // printf("写入第%d个数据\r\n",ByteNUM);
}
SPI1_NRF_CSN_HIGH();//
return status;
}//SPI_NRF_Write()
    *发 读命令+指定字节数的数据的函数
/*************************************************************
**函数名: SPI_NRF_Read(SPI_TypeDef* SPIx,char CMD,char* RBuff,char ByteNUM);
**描述  :   SPI1写NRF
**参数  :
**返回值: u8 status
**注意  :
************************************************************/
u8 SPI_NRF_Read(SPI_TypeDef* SPIx,char CMD,unsigned char* RBuff,unsigned char ByteNUM)
{
unsigned char i,status ;

SPI1_CE_LOW();
SPI1_NRF_CSN_LOW();
status=SPI_RW_Byte( SPIx , CMD);
for(i=0;i< ByteNUM ;i++)
{
     RBuff[i]=SPI_RW_Byte(SPIx,NOP);          // 取接收缓冲器,一个字节
    //printf("读出第%d个数据\r\n",ByteNUM);
    LCD_Num_6x12_O(100,20*(i+1),RBuff[i], WHITE);
}

SPI1_NRF_CSN_HIGH();
return status;
}//SPI_NRF_Read()

下面是NRF24L01两种模式TX RX的配置
/*************************************************************
**函数名: SPI_NRF_MOD_TX()
**描述  :   配置NRF进入 发送模式
**参数  :
**返回值:
**注意  :  仅用于测试 无参无返  可改成带配置参数的模块函数
   Tx通道0 地址TX_ADDR=0x05B6B5B4B3
************************************************************/
void SPI_NRF_MOD_TX(void)
{
    u8 TX_Array[5];
u8 _TX_RX_ADDR_[5]={0xB3,0xB4,0xB5,0xB6,0x05};

SPI1_CE_LOW();//CE=0 待机模式
  TX_Array[0]=0x03;//设置地址宽度 11--5字节 10--4字节 01-3字节 00--不合法
SPI_NRF_Write(SPI1,W_REGISTER+SETUP_AW,TX_Array,1);
  TX_Array[0]=0xf3;//建立自动重发 间隔‘1111‘--等待4000+86us   15次
SPI_NRF_Write(SPI1,W_REGISTER+SETUP_RETR,TX_Array,1);
  TX_Array[0]=0x02;//射频通道 X000 0010
SPI_NRF_Write(SPI1,W_REGISTER+RF_CH,TX_Array,1);
  TX_Array[0]=0x0f;//射频参数寄存器 0000 1111 2Mbps 发射功率 00-18dBm 01-12dBm 10-6dBm 11-0dBm  1--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SPI_NRF_Write(SPI1,W_REGISTER+RF_SETUP,TX_Array,1);
  TX_Array[0]=0x3f;//xx11 1111 0-5接收通道允许
SPI_NRF_Write(SPI1,W_REGISTER+EN_RXADDR,TX_Array,1);
  TX_Array[0]=0x3f;//xx11 1111 0-5通道允许自动应答
SPI_NRF_Write(SPI1,W_REGISTER+EN_AA,TX_Array,1);

SPI_NRF_Write(SPI1,W_REGISTER+TX_ADDR,_TX_RX_ADDR_,5);//写入接收发送数据的地址,这个地址是接收端收件的凭证
SPI_NRF_Write(SPI1,W_REGISTER+RX_ADDR_P0,_TX_RX_ADDR_,5);//写入接收发送数据的地址,这个地址是接收端收件的凭证

TX_Array[0]=0x0e;//中断全开 发送模式 PRIM_RX=0 PWR_UP=1
SPI_NRF_Write(SPI1,W_REGISTER+CONFIG,TX_Array,1);

TX_Array[0]=0xfe;//1111 xxxx STATUS寄存器 写‘1’清除所有标志
SPI_NRF_Write(SPI1,W_REGISTER+STATUS,TX_Array,1);

SPI1_CE_HIGH();//CE=1 使能发射模式
Delay_us(100);//CE拉高需要一定的延时才能进行发送 延时之后 即可通过SPI接口发送TX_PLD
}

厉害

楼主:
/*************************************************************
**函数名: SPI_NRF_MOD_RX()
**描述  :   配置NRF进入 发送模式
**参数  :
**返回值:
**注意  :  仅用于测试 无参无返  可改成带配置参数的模块函数
   RX通道0 地址TX_ADDR=0xB3B4B5B605
************************************************************/
void SPI_NRF_MOD_RX(void)
{
    u8 TX_Array[5];
u8 _TX_RX_ADDR_[5]={0xB3,0xB4,0xB5,0xB6,0x05};

SPI1_CE_LOW();//CE=0 待机模式
  TX_Array[0]=0x03;//允许接收通道0000 0011
SPI_NRF_Write(SPI1,W_REGISTER+EN_RXADDR,TX_Array,1);
  TX_Array[0]=0x03;//设置地址宽度 11--5字节 10--4字节 01-3字节 00--不合法
SPI_NRF_Write(SPI1,W_REGISTER+SETUP_AW,TX_Array,1);
  TX_Array[0]=0x20;//射频通道 X000 0010
SPI_NRF_Write(SPI1,W_REGISTER+RF_CH,TX_Array,1);
  TX_Array[0]=0x0f;//射频参数寄存器 0000 1111 2Mbps 发射功率 00-18dBm 01-12dBm 10-6dBm 11-0dBm  1--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SPI_NRF_Write(SPI1,W_REGISTER+RF_SETUP,TX_Array,1);
  TX_Array[0]=0x3f;//xx11 1111 0-5通道允许自动应答
SPI_NRF_Write(SPI1,W_REGISTER+EN_AA,TX_Array,1);
  TX_Array[0]=0x04;//xx11 1111 数据通道0 有效数据宽度 (1-32)字节
SPI_NRF_Write(SPI1,W_REGISTER+RX_PW_P0,TX_Array,1);
  TX_Array[0]=0xfe;//1111 xxxx STATUS寄存器 写‘1’清除所有标志
SPI_NRF_Write(SPI1,W_REGISTER+STATUS,TX_Array,1);

SPI_NRF_Write(SPI1,W_REGISTER+TX_ADDR,_TX_RX_ADDR_,5);//写入接收发送数据的地址,这个地址是接收端收件的凭证
SPI_NRF_Write(SPI1,W_REGISTER+RX_ADDR_P0,_TX_RX_ADDR_,5);//写入接收发送数据的地址,这个地址是接收端收件的凭证

TX_Array[0]=0x0f;//接收模式 PRIM_RX=1 PWR_UP=1 允许接收终端
SPI_NRF_Write(SPI1,W_REGISTER+CONFIG,TX_Array,1);

SPI1_CE_HIGH();//CE=1 使能发射模式
Delay_us(100);//CE拉高需要一定的延时才能进行发送 延时之后 即可通过SPI接口发送TX_PLD
//轮询中断24L01中断的到来 NRF_Read_IRQ()
}
下面是两种模式的测试
/*************************************************************
**函数名: SPI_NRF_TX_DATAS()
**描述  :   配置NRF发送 数据
**参数  : TBuff[ByteNUM] ByteNUM
**返回值: ErrorStatus
**注意  :
************************************************************/
ErrorStatus SPI_NRF_TX_DATAS(u8* TBuff,u8 ByteNUM)
{
   u8 Status[1];
do{
  SPI1_CE_LOW();//拉低待机
   SPI_NRF_Write(SPI1,W_TX_PAYLOAD,TBuff,ByteNUM);//发送TBuff数组
  SPI1_CE_HIGH();//拉低待机
   }while(NRF_Read_IRQ()!=0);//中断产生时,IRQ引脚低电平
SPI_NRF_Write(SPI1, FLUSH_TX,TBuff,0);
SPI1_CE_LOW();//拉低待机
Delay_us(100);
SPI_NRF_Read(SPI1,R_REGISTER+STATUS,Status,1);//读取Status
LCD_Num_6x12_O(200,20,Status[0], WHITE);
if(Status[0]&0x10)
{
  Status[0]&=0x10;
  SPI_NRF_Write(SPI1,W_REGISTER+STATUS,Status,1);//
  LCD_Str_6x12_O_P(220 , 10 ,"Tx Error!", WHITE);//重发超时 发送失败
  return ERROR;
}
else
{
  Status[0]&=0x20;
  SPI_NRF_Write(SPI1,W_REGISTER+STATUS,Status,1);//
  LCD_Str_6x12_O_P(240 , 10 ,"Tx Success", WHITE);//发送成功
  return SUCCESS;
}
}
/*************************************************************
**函数名: SPI_NRF_RX_DATAS()
**描述  :   配置NRF发送 数据
**参数  : RBuff[ByteNUM] ByteNUM
**返回值: ErrorStatus
**注意  :
************************************************************/
ErrorStatus SPI_NRF_RX_DATAS(u8* RBuff)
{
   ErrorStatus RX_Status=SUCCESS;
    u8 Status[1];
while(NRF_Read_IRQ()!=0);//中断产生时,IRQ引脚低电平
SPI1_CE_LOW();//拉低待机,才能操作寄存器
Delay_us(100);
SPI_NRF_Read(SPI1,R_REGISTER+STATUS,Status,1);//读取Status
switch(Status[0]&0x0e)
{
case 0x0e: RX_Status=ERROR; break; //RX_FIFO 空
default :LCD_Str_6x12_O_P(200 , 10 ,"Rx Success!", WHITE);//RX_FIFO非空
    break;
/*
case 0x00: break; //通道0
case 0x02: break; //通道1
case 0x04: break; //通道2
case 0x06: break; //通道3
case 0x08: break; //通道4
case 0x0A: break; //通道5*/
}

SPI_NRF_Read(SPI1,R_RX_PAYLOAD,RBuff,4);//读RX_FIFO
SPI_NRF_Write(SPI1,W_REGISTER+STATUS,Status,1);//处理状态寄存器标志
return RX_Status;
}
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发射模式的时候,应该先拉低CE,先在TX FIFO里写入要发射的数据,再拉高CE真正发射。

网友A(2019-03-20):
不错,你还可以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