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有没有人碰到,stm32f4的usb虚拟成串口,在pc端能枚举但是不能PC端打不开这个串口?

楼主(2016-04-26):
有没有人碰到,stm32f4的usb虚拟成串口,在pc端能枚举但是不能PC端打不开这个串口?
单片机是STM32F411RE,USB是OTG_FS,PA9作为VBUS,usb虚拟串口,移植USB后,目前能USB能枚举,但是不能在PC端打开,求帮忙!!!!!!!!!!

网友A:
驱动问题。

楼主:
xuander,能不能说得详细点?能不能加个qq或者电话沟通?
我用的驱动是stm32f103的驱动,这个驱动在103上能正常使用
驱动:STM32 USB转串口驱动 Virtual COM Port Driver(V1.3.1).zip,官方下载的
谢谢

网友A:
http://www.stmcu.org/module/forum/thread-602290-1-1.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f348920101ip0m.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xuander,能不能说得详细点?能不能加个qq或者电话沟通?
我用的驱动是stm32f103的驱动,这个驱动在103上 ...

自己查下两个链接。

不敢保证你是同样情况,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查下两个链接。

不敢保证你是同样情况,试试吧。

驱动安装没问题,我都能查找到串口,但是打开串口失败!不会发图片,sorry

网友A:
上面有黄色感叹号?

网友A:
看你注册时间挺长了,估计用过串口软件。
打开串口时怎么提示的?

网友B:
能虚拟串口,为什么不直接使用USB端口呢??
更新下串口驱动也许就可以解决。

网友:
加大stack和heap试试

网友C:
楼主STM32Cube软件生产的????

网友D(2016-07-19):
我碰到过,改了下时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