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量检测问题请教

楼主(2016-04-26):
硬件设计上用了一个ads1110 然后用电阻分压,想简单测量一项锂电池电量情况,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跳变太厉害,无法在图像上有效表达电量使用情况。
想请教一下,在现有硬件基础上能有啥改进,或者软件软法优化。
另外各位有啥 体积小的电量检测芯片也可推荐一下。
(电池是4节cr123a  2节一串,然后再并联使用)

网友A:
测量锂电池电量情况, 想必是通过电压和电量的关系曲线, 根据电压来计算电量吧?
电量不会突变, 可以在分压电阻后使用电容滤波.
另外软件上也可以对电压做平滑滤波算法.
如果还想考虑放电时电池内阻的影响, 那就再增加放电电流的测量.

网友B:
如果电池没问题,
就是软件操作问题或者硬件问题。

网友C:
基本干扰分析排除过么,动力锂电池? 负载是什么,电机?~建议贴图

网友D:
你都说是跳变了,滤波呗。

网友E:
LTC2943,电量计量的芯片,可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