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如何转换为asii码呢

楼主(2016-04-26):
想要打印机输出汉字字符,直接输出的是ASII码,如何可以得到ASII码呢

网友A:
直接用字符串打印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B:
单片机会直接把汉字变为16进制字符的

网友C:
网上搜索下,中文汉字 | ASCII | Unicode互相转换工具,但是一般情况下,串口之类的,不推荐用中文

网友D:
你说的应该是ansi编码吧,那是系统根据当前地区然后确定的当地编码,例如大陆的ansi编码就代表 国标码GBK编码。

网友E:
为什么不推荐用中文呢?打印机不打印中文可以干嘛?

网友F:
我串口中碰到,有些中文汉字,串口发送出来,接收无论怎么样都是乱码,所以还是英文好

网友G:
ANSII是标准国际编码,只有256个字符,没有汉字,所以表示不了汉字

网友H:
这里面涉及编码范围问题,Unicode,big5,gbk国标码都是两个字节表示一个汉字,而utf8是三个字节表示一个汉字。

网友I:
ASCII码不是用来表示汉字的。是用的表示字符的,0-255

网友J:
0-127 是 7位ASCII 码的范围,是国际标准。
  至于汉字,不同的字符集用的ascii 码的范围也不一样,常用的汉字字符集有GB2312-80,GBK,
  Big5,unicode 等。下面我重点说一说最常用的GB_2312 的字符集。
  GB_2312 字符集是目前最常用的汉字编码标准,windows 95/98/2000 中使用的 GBK字符集 就包含了GB2312,或者说和GB2312 兼容,GB_2312 字符集包含了 6763个的 简体汉字,和682 个标准中文符号。在这个标准中,每个汉字用2个字节来表示,每个字节的ascii码为 161-254 (16 进制A1 - FE),第一个字节 对应于 区码的1-94 区,第二个字节 对应于位码的1-94 位。
  161-254 其实很好**,大家知道英文字符的中,可打印的字符范围为33-126。将 这对 数加上
128(或者说最高位置1),就得到汉字使用的字符的范围。

网友K:
汉字是用unicode来表示的,从0xB0A1开始的!请你关注一下汉字编码标准GB2312-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