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触摸应用库讲解和介绍

楼主(2016-04-26):
1 介绍
电容触摸软件库是一个可以更改的软件底层,可以快速的适应各种电容触摸板。本库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对几个系列的430微处理器进行统一。
这个库提供了几个层以抽象源代码。最高层提供了一些标准的快速的简单的开发。底层的驱动用来提供写比较具体的比较独特的控制。
要使用这个库要有一定的测试信号的基本知识,例如配置一个用于特定系统的库,外围器件的使用,以及API(软件接口)的调用。
这些代码的意图是要为电容触摸和其他电容类测量提供一个跳板。这些功能可能不是为了某个单一的应用而产生,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应用。我们鼓励将不必要的代码删除掉。另外低功耗因为要配置ISR所以在库里面没有典型的应用。可能与现有的应用程序配置相冲突。此外,我们同样鼓励向代码中加入低功耗的功能。

楼主:
@pywmiss 看看这个资料

网友A:
这个下载先来看了的,主要是单片机的比较器模块的应用。

网友B:
电容触摸的开发现在越来越广泛了,该资料值得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触摸的开发现在越来越广泛了,该资料值得多参考。

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pywmiss 看看这个资料

感谢老大...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老大...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不客气

网友B:
电容触摸的应用开发越来越多了。

网友B:
这个是很重要的,有了专门的库的可以在开发的时候直接进行移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