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先知 HAL_PWR_ConfigPVD(PWR_PVDTypeDef *sConfigPVD)怎么用

楼主(2016-04-26):
这个HAL例程关于PVD的应用也不知哪里找?问百度百度不知,问天没用,只能求助高手给讲讲!

网友A(2017-11-01):
等我一会是试验看看

网友A:
void PVD_INIT()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HAL_PWR_EnablePVD();
        PVD_Handle.Mode=PWR_PVD_MODE_IT_RISING_FALLING;
        PVD_Handle.PVDLevel=PWR_PVDLEVEL_6;
        HAL_PWR_ConfigPVD(&PVD_Handle);
        HAL_PWREx_EnableInternalWakeUpLine();
        HAL_NVIC_SetPriority(PVD_PVM_IRQn,4,0);
        HAL_NVIC_EnableIRQ(PVD_PVM_IRQn);
}

//中断函数
void PVD_PVM_IRQHandler(void)
{
HAL_PWR_PVDCallback(); //这个可以自己编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