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电压跟随器振荡,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6-04-26):
如题。使用TI公司的LM358DR做的一个电压跟随器,当输出端电阻上拉时,运放输出电压会发生自激振荡,实测,频率约为4KHZ,幅值100mv.
该电路主要是用电压跟随器产生的电压Vcom做为基准电压,然后通过100欧电阻分压,后端是ADC采集100欧两端的电压。
求大神指点,产生震荡的原因?多谢!

楼主:
补充一下,示波器测量的震荡波形的振幅是100mV,而我们想要的是分压后的直流电压输出,这个振荡波形也不是标准的正弦波,有一点倾斜,但是周期很规律。

楼主:
去掉C2还是一样的效果,所以很费解。难道是示波器引线长造成运放驱动容性负载振荡?

网友A:
R3、R4的中间是信号输入端?通过电容耦合上去?
采用100欧姆的输入电阻,想必输入信号的频率非常高,或者信号的幅度非常高,
而LM358的带宽不宽、开环增益不高,哪怕接成跟随器,其输出阻抗在频率稍高时就挺大的啦。
也许是输入信号在运放输出阻抗上的压降。

网友B:
LZ 测一下电源 VCC5V 的波形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去掉C2还是一样的效果,所以很费解。难道是示波器引线长造成运放驱动容性负载振荡? ...

请教一下总监,运放的输出端一般是不用上拉的,但是强上拉或者弱上拉对运放的性能有什么影响嘛?还有运放的输出驱动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如果负载过重,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请您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测一下电源 VCC5V 的波形看看?

jack,是在运放振荡的时候测吧。VCC5V电源纹波80mV,

楼主:
引用 楼主:
jack,是在运放振荡的时候测吧。VCC5V电源纹波80mV,

但是如果我把3K电阻换小,振荡波形的幅值将明显升高,200-300mV,是电源纹波的影响嘛?亲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我把3K电阻换小,振荡波形的幅值将明显升高,200-300mV,是电源纹波的影响嘛?亲 ...

判断是不是电源纹波的原因主要依据是频率。测电源不接负载情况下的纹波,如果频率一致,基本可以判断是纹波的原因,而非运放自激。在这种情况下,改变 3K 电阻确实可能会导致振荡波形的幅度变化……或可考虑将负载接地,而不是接 VCC5V?

网友C:
去查一下这个op的输出能力。输出不够的话把3K电阻R3加大一下。R4是什么意思?

网友D:
跟随器输出接上拉,,从来没见过。。。关键是运放是输出,接上上拉电流不倒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判断是不是电源纹波的原因主要依据是频率。测电源不接负载情况下的纹波,如果频率一致,基本可以判断是纹 ...

谢谢你的分析,我觉得纹波的可能性比较大。我明天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查一下这个op的输出能力。输出不够的话把3K电阻R3加大一下。R4是什么意思? ...

加大之后,所测运放输出“振荡”周期信号的振幅会降低,反之增加,可能是jack所说的纹波问题,或者是输出等效阻抗随频率的改变,导致电流的振荡,在负载上反映出电压的波动,明天验证一下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判断是不是电源纹波的原因主要依据是频率。测电源不接负载情况下的纹波,如果频率一致,基本可以判断是纹 ...

会不是这样的,运放的输出加上拉,确实是有电流灌入输出端,在运放的等效输出阻抗上产生一个灌电流流过而形成的电压,而这个电压叠加到原先的输出电压上,正好可以解释,电阻的大小变化,电压幅值的变化,其频率基本和纹波吻合。因为LM358这款运放,在低频应用时,很少遇到会自激的情况,起码TI产的片子是很不错的,其他厂的不敢说。

说得有道理。

网友A:
R2上并个电容试试

网友E:
1,去C2。
2,10K与1000PF并联,接2与1脚间。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会不是这样的,运放的输出加上拉,确实是有电流灌入输出端,在运放的等效输出阻抗上产生一个灌电流流过而 ...

这点感觉就自圆其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去C2。
2,10K与1000PF并联,接2与1脚间。

这样接有什么说法没有,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接有什么说法没有,谢谢

消除分布极点。加一个零点。

网友G:
1. 普通运放输出是不可以带容性负载的,最容易引起自激振荡,所以C2位置,为避免layout杂散电容的影响,可以改用大点的电阻,比如100K
2.R2并接电容效果会好很多,就是形成低通滤波,电容可以取4.7uF~10uF,当然也可以在反馈臂上串接个1K电阻,在并接一个100pF电容,做相位补偿,更不容易振荡。
3.358的sink电流应该有20mA左右吧,输出的这点Sink电流影响不大,不过增强运放输出驱动能力不是这么设计的,如果需要驱动能力大,建议换用输出驱动能力强的运放吧,比如SGM80581,3V下能有140mA的驱动能力

网友H:
I+对地加电容,I-对输出O串加电阻,O对地电容去掉,或加大到相对的大容量;一般运放输出不能直接接去偶电容,不过可以串一个电阻后再接

楼主:
今天验证了一下,是我上面的主控板上的并联电容未去掉,把运放输出口的所有容性负载去除,一切正常。确定是运放不能驱动容性负载,容易引起振荡。谢谢大家的分析,结贴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消除分布极点。加一个零点。

学习了,不过这输出接上拉是要干嘛真没看明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不过这输出接上拉是要干嘛真没看明白……

增加输出电流能力。

网友J:
运放输出串个电阻后,再接电容C2接地

网友K(2017-02-27):
电源没有加上滤波电容

网友L:
淡定,淡定,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