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晶振问题

楼主(2016-04-26):
(无正文)

网友A:
看样子是偏低了一点, 但电压不能说明问题
最好用示波器来观察振荡波形说明问题

网友B:
电压仅供参考,时钟是否可用,一是可以端口闪灯来看,二是可以用内部时钟先调出来看。

网友C:
晶振是否正常,挂上jlink一调试不就知道了,有状态位的,还有PWM也可以挂jlink调试,你不会还用其他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