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如何实现检测电网电压电流?求完整的硬件电路.....

楼主(2016-04-26):
(无正文)

网友A:
电网侧互感器(低电压电流可省略)->板载互感器->滤波->AD采样(MCU自采或者AD芯片)->算法。
采样速度要求不高的,用计量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网侧互感器(低电压电流可省略)->板载互感器->滤波->AD采样(MCU自采或者AD芯片)->算法。
采样速度要求 ...

能不能麻烦给一下详细的电路?谢谢

网友B:
5000 块 因当可以买到了

网友C:
买个万用表,解剖一下

网友D:
互感器+整流 分压 滤波 ADC

网友E:
下个计量芯片的资料,有完整的图。

网友F:
是220V左右的交流电吗?

网友G:
直接搜万用表电路图

网友H:
根据不同要求做不同方案,楼主什么都没提那就没法讲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麻烦给一下详细的电路?谢谢

电路模块已经说了,具体的电路就不讲了。
关键元器件,就是互感器和AD芯片,外置AD芯片一般都是ADI的,AD760X系列。互感器的厂家有很多,星格、鸿丰巍、择明、天瑞等等,给你一个择明的网址,你去看看。或者问他们技术人员,他们有推荐电路的。
http://www.zeming-e.com/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根据不同要求做不同方案,楼主什么都没提那就没法讲了

是做充电桩充电电压电流检测用的,精度啥的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搜万用表电路图

太有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互感器+整流 分压 滤波 ADC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220V左右的交流电吗?

是的,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模块已经说了,具体的电路就不讲了。
关键元器件,就是互感器和AD芯片,外置AD芯片一般都是ADI的,AD ...

十分感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做充电桩充电电压电流检测用的,精度啥的要求不高

是采集直流电压/电流?如果是,那其他的人回复就是跑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采集直流电压/电流?如果是,那其他的人回复就是跑题了

交流,主要也想学习一下设计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网侧互感器(低电压电流可省略)->板载互感器->滤波->AD采样(MCU自采或者AD芯片)->算法。
采样速度要求 ...

不把任何交流的电压电流引入电路板,电路板外需要做什么处理?板内又做什么处理?

网友I:
该不会是学生做课程设计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把任何交流的电压电流引入电路板,电路板外需要做什么处理?板内又做什么处理? ...

220V交流直接进板都无所谓的,经过互感器压隔离降压再给AD芯片就没问题了,AD芯片要选正负电源的,能测负电压的信号的。否则的话,就要人为抬高电压。
注意几个问题就可以
1、单片机用电源隔离,内部地和外部地分开,和外壳地分开。
2、互感器一次侧和二次侧分布开,不要搅在一起。
3、互感器基本都是直插件,重量重,接线端子也重,注意板子的重量分配。
其他的也没啥重要的,又不是高速电路,容错率高。

网友J:
不需要AD 和互感器等等  用一个简单的比较器就可以 然后输入单片机 就可以

网友K:
我有逆变器的交流采样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有逆变器的交流采样电路

方便分享一下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方便分享一下吗?

我找找,两年前做的。晚上有空就晚上发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找找,两年前做的。晚上有空就晚上发

网友L:
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运放放大/缓冲电路+ADC+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