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MHz出辐射超标的问题

楼主(2016-04-26):
做辐射测试的时候144MHz频率处辐射超标 一般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什么整改错措施?
C:\Users\xiaoliu\Desktop\1

网友A:
这么多个点,你确定只是144的?

网友B:
是什么类型的产品?把测试的数据也发出来看看。

网友C:
你这个板子里面应该有72M(或者24M,36M,12M)这类的时钟 144M超标很高 应该板子层数不多 时钟线可能跨分割或者有跳线这类的了

不知道你这个时钟线的作用 不好处理 最好有S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