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无法给分结帖?

楼主(2016-04-26):
请问:我想给分结帖时,老是会出现这样的提示:

但是我反复核对了,分数分配是正确的呀,分数已经分配完了呀,分配的总分数也没有超过总的悬赏分数!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如果第一次分配分数错了,再次分配会有这种情况。
你可以关闭浏览器后重新打开再结贴,或者清理一下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第一次分配分数错了,再次分配会有这种情况。
你可以关闭浏览器后重新打开再结贴,或者清理一下缓存 ...

按你所说的,现在可以了,谢谢!

网友B:
学习了,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