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控制步进电机求教

楼主(2016-04-26):
各位大神,我现在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我需要用单片机发送脉冲至步进电机驱动器,驱动器再驱动步进电机运转。
我用的单片机是STM32F103ZET6,用这个芯片产生50%固定占空比的方波信号,也就是脉冲信号输入到步进电机驱动器。。。现在的问题是,我的驱动器可以识别的控制信号电压是5~24VDC,但是单片机输出的电压是3.3V,所以有些不对头。。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我想了想:1.换驱动器和步进电机,大神们有合适的、比较好的步进电机推荐吗。保持转矩在80N.mm即可
2.换单片机,有输出电压是5V的单片机吗?

网友A:
输出控制比较简单,你直接弄个三极管不就可以转换成5V的。

网友A:
或者用集成的电平转换芯片,或者你直接驱动试试 ,一般也是可以的。

网友A:
74HC245,增强驱动的同时,输出5V电平

网友B:
光耦、磁耦转换为5V电平

网友C:
ULN2003啊,这不是某宝一大堆的板子吗,达林顿管阵列,这东西对个小功率步进电机基本够用了,如果只是做个实验或者课题不求实用的话
5V的单片机我知道的也就只有51了,但你不可能用单片机的IO直接推电机,否则拉电流太大无论什么单片机都要烧,必须通过达灵顿管阵列,光耦之类的隔离才行

网友D:
电平转换通过三极管光耦或门电路都行,只是频率高的时候要考虑开关的时间。
如果你的驱动器控制信号输入电流不大,可以考虑单片机开漏输出上拉到5V

网友E:
驱动器输入端+接5V,-直接接单片机IO。可以的。因为驱动器脉冲输入端本身就是光耦隔离的输入。单片机IO也是兼容5V的。

网友F:
TB6560或者6660驱动板挺好用的

网友G:
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