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主板MCU有一些参数需要进行现场配置,都有什么方式呢

楼主(2016-04-26):
公司在做一个产品,stm32做主控,会批量生产,现场布置的时候,每一台都有一些参数需要配置,而且各不相同,想请问一下大家都用过什么方式呢?
现在可选的方式包括:
1)加SD卡,里面拷贝进去一个txt文件,在txt文件里面写入待配置的参数,方便,但是稍显麻烦;
2)LCD加按键,做一个小界面,可以用按键修改和确定,显得有点low,如果能更简便些最好;
3)拨码开关,需要配置的参数有点多,这样的话需要的拨码开关就太多了,不方便,
大家还见过什么类型的呢,请指教!

网友A:
用掌机通讯

楼主:
掌机是什么?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B:
开发一个简单的上位机设备,或者直接使用计算机向里面写数据。

网友C:
买一个文本显示器或触摸屏,配置时接到串口来配置参数,配置完把屏拿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文本显示器或触摸屏,配置时接到串口来配置参数,配置完把屏拿走

操作倒是方便,但是开发起来比较麻烦啊,触摸屏里面要跑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发一个简单的上位机设备,或者直接使用计算机向里面写数据。

计算机可行,但是觉得不方便,开发上位机设备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每个通信的时候都是通用的,然后主机对每一个进行值的修改储存到每个机子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计算机可行,但是觉得不方便,开发上位机设备是什么意思?

买一款,或者开发一款手持式设备,具有参数调节设置功能,设置后将参数写入到你的设备中。如果不是每次必用的话,使用计算机是最简单的方式。如果经常使用的话还是考虑做个这样的设备,类似电工的抄表设备。

网友E:
无线通讯,通过手机APP软件设置参数;

网友F:
一个简单的12864的OLED屏加几个按键和电位器,配几个线并做个xh2.54的头子,自己用洞洞板焊一个简单的小板子,单片机主板上也做个母头
然后需要调校的时候就跑到那里,插进去,开始调
这是简单粗暴的,因为12864的驱动不占用太大内存和cpu,或者可以加个开关决定是否输出屏的信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操作倒是方便,但是开发起来比较麻烦啊,触摸屏里面要跑程序啊

触摸屏买成品的组态屏,全组态操作,如果这都嫌麻烦那估计就找不到更简单的了

网友G:
拉一个串口出来不是最简单?

网友H:
串口通信啊,直接按通讯协议给下位机发指令,下位机接收到参数后写入不就行了吗?

网友I:
顶串口,可以手机+蓝牙串口方便移动,上位开发多数不会太复杂

网友J:
我感觉直接开发一个类试串口助手之类的东西,这样的话不仅生产线上能用,现场调试,维修的时候也能用。设备要求也不高~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拉一个串口出来不是最简单?

对的,要是嫌做界面操作都麻烦,那最好的就是留串口,成本5块。用的时候用笔记本发一发,在想要方便就在做个winform窗口,怎么方便怎么设计。

网友L:
留个串口比较灵活

楼主:
感谢大家的认真回复,目前比较倾向加串口和用一个小液晶显示屏的方式,谢谢大家!

网友M:
一般产品都会留个串口或者USB做debug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