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个升压芯片和一个运放

楼主(2016-04-26):
上次大家推荐了一个降压芯片,谢谢!
这次请推荐三个芯片。主要要求主流,好购买。
1.  升压芯片: 要求3.3v -12v, 电流要求低,输入小于50mA;
2.  AC-DC芯片: 输入220v,输出16v,输出电流80mA;
3. 运放,带宽要求低,实际应用是将0-3.3v的电压输出变为0-10v输出(输出放大约3倍,信号基本为直流,一般<20Hz),要求温漂小。比LM358温漂性能稍好即可。

网友A:
1.3.3V升压到12V,推荐SGM6607:
3.运放推荐SGM8272,如果精度要求高,可以用SGM8252:

网友B:
推荐TI或者ADI的产品,去网站随便输入参数,就给你好多方案了。但是,价格是个问题,看你是否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3V升压到12V,推荐SGM6607:
3.运放推荐SGM8272,如果精度要求高,可以用SGM8252: ...

谢谢,SGM8272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3.3V升压到12V,推荐SGM6607:
3.运放推荐SGM8272,如果精度要求高,可以用SGM8252: ...

6607什么价格?

网友A:
芯片这玩意价格很虚,采购量大就很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芯片这玩意价格很虚,采购量大就很便宜

你们是代理吗,麻烦私信给QQ号,最近准备改SGM2019

网友D(2020-02-18):
请问SGM6607的静态功耗多少,耗电量大么,我本来想用SGM6623,静态功耗是47uA,好像市场上没有货,不知道SGM6607功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