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解读

楼主(2016-04-26):
D:\QQ图片20160426175051

网友A:
J14应该是输出一个范围可调的电压,GPIO输出调节的PWM,ADC口检测输出电压是否为需要的某个恒定值,如果有偏差,则改变GPIO的输出PWM进行调节。

网友A:
不过感觉R26和R25取值有问题,设计者认为的是:当J14输出电压达到15V时,ADC采样到的电压刚好是3.3V,实际J14由TL431的R21与R22决定,此图顶多也就输出5V+,所以电阻的取值要好好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感觉R26和R25取值有问题,设计者认为的是:当J14输出电压达到15V时,ADC采样到的电压刚好是3.3V,实际J ...

谢谢,方便的话能不能更详细的讲解,这个电路是比较成熟的,公司原有的。QQ:4419941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这个电路的参数计算,J14输出的电压在5VDC左右。运放A部分是一个比较器,GPIO_AD_CC1输出与RF2V5进 ...

D09和D10是干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这个电路的参数计算,J14输出的电压在5VDC左右。运放A部分是一个比较器,GPIO_AD_CC1输出与RF2V5进 ...

您的分析非常到位,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这个电路的参数计算,J14输出的电压在5VDC左右。运放A部分是一个比较器,GPIO_AD_CC1输出与RF2V5进 ...

这个电路有些设计是预留变化余量的,比如R25和R26的阻值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配比,R28和R29也一样。这个电路终于搞明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感觉R26和R25取值有问题,设计者认为的是:当J14输出电压达到15V时,ADC采样到的电压刚好是3.3V,实际J ...

根据V=2.5*(1+R21/R22),CC1的值在10.083V~12.15V之间

网友B:
让QT2坑了!!以为是可控硅啊!!!!看了半天!!坑人啊

楼主(2016-06-15):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这个电路的参数计算,J14输出的电压在5VDC左右。运放A部分是一个比较器,GPIO_AD_CC1输出与RF2V5进 ...

当CC1是12V的时候R30电压为2.59,合理。4V和6V的时候R30端电压为1.43V左右,R26端电压分别为0.8和1.2,这个是对的,问题出在第二级运放那,怎么解释呢?

网友C:
这图QT2画的。。。?为啥输出端没有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