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编译出错了,求帮助

楼主(2016-04-26):
d:\Keil423\ARM\RV31\Inc\rw/_defs.h(781): error:  #20: identifier "namespace" is undefined
如上,各位同仁有遇到过吗?

网友A:
那就是namespace这个名词没有定义,你看看需要在哪定义的呢

网友B:
你有一个头文件没有包含吧,包含了这个就好了

网友C:
估计是工程的配置问题,头文件的路径没有包含进去吧

网友D:
首先定位namespace在哪个.c文件中,然后看看这个.c包含了没有,再慢慢的看

网友E:
还有可能是MDK配置的问题,建议找别人的例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