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FP6717应用带负载,发烫,电压降低----boost电路

楼主(2016-04-26):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a12
设计原理图,采用上图,接上负载后,电压输出,瞬间降低,芯片发烫。在空载的情况下,芯片工作正常。不知道有大神用过这款芯片没?还望指点一下。
所有需要的考虑的问题,坐等大神解决。

楼主:
再上传一份残缺的手册

网友A:
发热不是很正常吗?
算效率算损耗算温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不是很正常吗?
算效率算损耗算温升

但是电压降低很厉害,而且不能带载启动,你知道是什么回事吗

网友A:
什么条件都不给你以为别人是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条件都不给你以为别人是神吗?

不好意思...不明白你指的条件是。新手,第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条件都不给你以为别人是神吗?

电路参数,是和原理图一样的。这是这款芯片内部框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不明白你指的条件是。新手,第一次。

输入输出条件

楼主:
输入电压: 3.7V  电流限制2A
输出电压: 5V
负载 10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 3.7V  电流限制2A
输出电压: 5V
负载 10mA

10ma的输出电流,你限个8A的开关电流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ma的输出电流,你限个8A的开关电流做什么?

谢谢了,找到问题了。可以正常输出了。

网友B(2016-07-03):
这个FP6717一个2.0,鑫集微624331793

网友C(2019-05-05):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找到问题了。可以正常输出了。

哪里的问题呢?我也遇到了 ,我的QQ282773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