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模拟按键值校正代码问题

楼主(2016-04-26):
刚刚开始学STM8, 看到下面一个模拟按键值校正代码,
请问 button_value = (button_value - 0x65)*3; 这行代码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意义
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int  Button_Value_Calibration( int button_value, INT8U cali_min, INT8U cali_max )
{
   button_value = (button_value - 0x65)*3;
    cali_min+=0x15;
    if(button_value < cali_min)
{
    button_value = cali_min;
}
else if (button_value > cali_max)

{
    button_value = cali_max;
}

button_value = (button_value - cali_min)*0xFF/(cali_max - cali_min);

    return button_value;
}

网友A:
把这个键值改成自己想要的值吗?

网友B:
char a = 0x65; 用putchar打印出“65”
如果putchar(a)出来的是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