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大神赐教关于PIC单片机引脚的耐压值

楼主(2016-04-26):
V DD 引脚相对于 V SS 的电压, PIC16F1508/9.....................................................................................-0.3V 至 +6.5V
MCLR 引脚相对于 Vss 的电压 .............................................................................................................-0.3V 至 +9.0V
所有其他引脚相对于 V SS 的电压...........................................................................................-0.3V 至 (V DD + 0.3V)

上面是手册中的参数,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给vdd的电压为5v。用其他引脚作AD(RC1),会有短时间(几十毫秒左右)电压会达到6.1V;
现在我不知道这6.1v会不会造成这个引脚的损坏;依据手册中的(V DD + 0.3V)是不是应该<5.3v呢?
本人菜鸟,希望大家给些建议,

网友A:
如果是强驱动的话,会坏
串个限流电阻

网友B:
1.加外部钳位二极管限制电压,不要全部考内部二极管。
2.端口上串限流电阻。
3.过电压期间,AD转换值可能是错的,包括没有过压的其他通道。

网友C:
外部加个钳位二极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强驱动的话,会坏
串个限流电阻

串了个1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部加个钳位二极管就好了。

加了个T4后电压还是6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加外部钳位二极管限制电压,不要全部考内部二极管。
2.端口上串限流电阻。
3.过电压期间,AD转换值可能是 ...

板子就是刚上电的时候会有过压现象(约10ms),加了1k电阻限流,和T4钳位,但是我量了量电压还是会过;正常工作时电压是一定低于5v的,

网友B:
对啊,三极管压降1V,对5V钳位,是6V啊,而且也在手册指标以内,不知道你还纠结啥?

网友C:
那就从你电源的角度,去解决掉这个问题。

网友D:
PIC的性能不错的,不过你这样还是有点问题,建议加钳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三极管压降1V,对5V钳位,是6V啊,而且也在手册指标以内,不知道你还纠结啥? ...

好吧,我就多做一些开关实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从你电源的角度,去解决掉这个问题。

恩恩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C的性能不错的,不过你这样还是有点问题,建议加钳位电路。

恩已经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从你电源的角度,去解决掉这个问题。

恩恩,现在就多做开关试验

网友E:
不应该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