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如何在linux平台下进行SD烧写

楼主(2016-04-26):
本人新手 用的是IMX6的E9卡片机。需要在linux(ubuntu)下进**烧写,所以大概可能不能使用MFG工具,之前在windows平台下用MFG烧写成功。目前想通过TF卡进**自动烧写。想问下有没有具体操作流程。

网友A:
官方文档有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文档有说明的

如果不用MFG工具 也不用dd命令,使用修改.ini文件进行自动烧写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不用MFG工具 也不用dd命令,使用修改.ini文件进行自动烧写可以吗

不清楚,我都是用dd烧卡的,dd不是挺方便的吗,能开机后就用fastboot,不用拔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我都是用dd烧卡的,dd不是挺方便的吗,能开机后就用fastboot,不用拔卡 ...

OK 我去学习下DD命令 如果有问题 可能还需要麻烦到你!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我都是用dd烧卡的,dd不是挺方便的吗,能开机后就用fastboot,不用拔卡 ...

是不是在windows平台下用MFG工具 然后在linux平台下用DD命令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在windows平台下用MFG工具 然后在linux平台下用DD命令就行~

我的开发环境是linux,所以不大清楚windows是如何download的。
ubuntu中使用dd即可,参数参考对应文档~

网友B:
看看官方的文档,一切都明白了......
现在搞开发的人,文档都不看,就开始搞......唉......

楼主(2016-08-02):
引用 网友B:
看看官方的文档,一切都明白了......
现在搞开发的人,文档都不看,就开始搞......唉...... ...

官方文档中找不到SD卡烧写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官方文档中找不到SD卡烧写的资料。

我就是从文档里面看的烧写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从文档里面看的烧写步骤......

论坛上我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想问下imx6官方文档的地址是在哪里?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论坛上我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想问下imx6官方文档的地址是在哪里?谢谢

现在去nxp官网上,找imx6相关的链接,链接很多,你得自己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