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独立看门狗怎么关闭

楼主(2016-04-26):
STM8的独立看门狗怎么关闭啊!请教

网友A:
看门狗开了就没法关闭了,只能喂狗。

网友B:
STM32的独立看门狗可以是硬件使能或软件使能,硬件使能是通过设置选择字节配置,软件使能是通过软件设置寄存器位配置。

网友C:
硬件使能的看门狗,在系统上电之后就开始工作,一旦开始工作就没有办法让它停止工作;而软件使能的看门狗,只有在设置了相应的寄存器位后才能开始工作,一旦开始工作,只有系统复位才能让它停止工作

楼主:
那现在我程序想进去睡眠状态,就是说关闭不了看门狗了!

楼主:
如果我进入睡眠状态,只能整个程序不用打开看门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