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变废为宝】+闲置手机电池变身故事机内置锂电池

楼主:
几年前为孩子买的故事机,需用三节5号电池供电,经常更换电池不方便,若用便宜的电池时间久了忘取出电池还有漏液的危险
手头正好有淘汰手机的锂电池(还有两块呢),想着把故事机改装成内置锂电的。
有个问题就是锂电池的充电电路,不过幸好有以前的座充正好接一些线做外置充电器,下面上图

闲置手机电池

故事机的电池仓

很古老的座充

故事机内部

用导线连接电池的两极,焊接,用热熔胶棒固定并防止短路

将电池固定在故事机内部

将电池两极引线与故事机内部电源接口连接,上图的红线和白线

从电池仓引出电池充电线接口(正好有以前充电器的插头)

还可以安上电池盖,切割一个开口,可以拽出充电插头

充电器也是坏的,重新安装插头

连接图,还不错,充电式吧插头拽出来,充好放电池盒里。

充电效果图

内置锂电的故事机弄好了

还有星空灯
到此内置锂电的故事机改装完成,闲置电池有了它的用武之处,谢谢大家。

2.
另外,之前还给另外一个故事机安装了充电线,由于故事机的MINIUSB接口经常充电插拔口坏了,修过一次
但最终还是掉下来了,没办法只能外引接口了,正好有之前的废旧鼠标,鼠标线是可以自行收纳的
正好派上用场,上图

另一个故事机,内置锂电池

坏的鼠标

线还是好的,可以用

因为故事机内部接口的焊盘都坏掉了,从周围电路只引了电源的接线了,数据线没有接
也就是只能做充电线用,幸好是插卡的故事机,不用担心数据传输问题。

数据线安装后的效果,标准USB接口,直接插USB电源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好了,就写这么多。

网友A(2016-04-26):
楼主搞的不错,如果可以最好改成内埋接插头形式的,那样的更安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的不错,如果可以最好改成内埋接插头形式的,那样的更安全一些

嗯,应该把两个接头换一下就更好了,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应该把两个接头换一下就更好了,谢谢你的建议

不客气   https://bbs.21ic.com/forum.html?mo ... p;page=1#pid6789250这是我发的帖子 你指教一下

网友:
不错,学以致用

网友B:
有个问题就是锂电池的充电电路,不过幸好有以前的座充正好接一些线做外置充电器,

网友C:
我嚓,城会玩有这功夫

网友D:
楼主好雅致啊~

网友E:
废旧电池也是快报废了~

网友B:
用便宜的电池时间久了忘取出电池还有漏液的危险
手头正好有淘汰手机的锂电池(还有两块呢),想着把故事机改装成内置锂电的。

网友F:
顶楼主!

发新帖 本帖赏金 4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