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6736外部供电串口收发实验问题

楼主(2016-04-26):
MSP430F6736使用JTAG供电话串口收发实验正常,用3.3v外部供电时,收不到数据,不能进入接收中断。但是3.3V供电时跟串口接收不相关的程序都能跑?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吗原因啊?

网友A:
3.3V的电源是哪里来的?

网友B:
这个的确是很这蛋疼的,在设计的时候就不能用JTAG供电的啦。

网友C:
3.3V外部电源要和电脑共地,不然串口是不会正常工作的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跟你一样的问题呢

楼主:
问个问题大家都是有的仿真器供电还是外部供电的

网友E:
你的芯片工作电压是多少的

网友E:
还有是不是共地了

网友F:
看看你的供电是来自哪里的

网友F:
如果没有和电脑共地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G:
楼主的接口问题吗

网友G:
应该没有这么多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