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峰值检波电路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楼主(2016-04-26):
峰值检波电路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求推荐

网友A:
检波二极管通常要用结电容较小的管子,使它的频率响应够快。而且检波信号通常幅度较小,所以要用结电压较小的锗管为好。

网友B:
检波二极管一般用锗管(如:2AP9)。
现在好买的二极管 1N60、1SS86、1SS99、BAT54 等都能用于检波。

网友C:
选用时,应根据电路的具体要求来选择工作频率高、反向电流小、正向电流足够大的检波二极管。

网友D:
1N60是肖特基二极管,30mA 40V DO-35封装。1N60 和中国型号 2AP9 特性几乎一样,可用于检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