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SP分享季】基于TMS320DM6437的McBSP与EDMA实现串口通信

楼主(2016-04-26):
TMS320DM6437是专为高性能、低成本视频应用开发的,主频600 MHz,32位定点,采用达芬奇(DaVinci(TM))技术。该器件采用TI第3代超长指令集结构(VelociTI.3)的TMS320C64x+DSP内核,主频可达600 MHz,支持8个8位或4个16位并行MAC运算,峰值处理能力高达4 800MIPS。基于TMS320DM6437诸多特点,这里提出一种实现DSP与FPGA的双向数据交换设计方案,采用TMS320DM6437的McBSP和EDMA实现异步串口通信。  McBSP接口是全双工串行接口,提供收发数据双缓冲以处理连续的数据流,并可独立配置收发部分,接收和发送都可使用独立的帧信号和时钟源。TMS320DM6437有2个独立的McBSP接口(McBSP0和McBSPl)。EDMA可处理该处理器上所有内存单元和外设的数据传输,且不占用DSP时钟周期,EDMA还提供针对McBSP的同步事件,可方便控制数据传输。接收数据时,FPGA的数据通过McBSP传到DSP的DRR寄存器中,触发McBSP接收同步事件,EDMA将数据搬入DSP内存。发送数据时,当EDMA从DSP内存中将数据搬入DSP的DXR寄存器时,利用McBSP发送同步事件,将数据传输给FPGA。

        1 硬件接口电路设计
        McBsP接口的硬件连接如图1所示。DSP的McBSP接口可由内部时钟发生器或外部器件提供收/发时钟信号(CLKR/CLKX)及收/发帧同步信号(FSR/FSX)。为了简化FPGA内部时序,以上信号均由FPGA提供。图1中的EN_IN、EN_OUT为DSP控制FPGA中McBSP接口的使能信号,它们均与DSP的GPIO相连。当EN_IN为高时,FPGA接收DSP的数据;当EN_OUT为高时,FPGA开始向DSP发送数据。

        2 软件程序设计
        传统的C6000型DSP对McBSP和EDMA进行操作时,多使用TI公司提供的CSL(Chip Support Library)进行编程操作,由于TMS320DM6437不支持CSL,而是改用PSP(Proeessor Support Package),所以对TMS320DM6437 McBSP接口采用PSP提供的McBSP Driver,主要用McBSP Driver提供的LLC层API进行编程。LLC层提供基于不同平台的驱动核心抽象。在该层可进行寄存器操作,宏定义,并且底层API可直接与硬件通信。
        对应的EDMA程序开发则采用EDMA LLD(EDMA low Level Driver)提供的各种库进行编程。LLD实际上包含2个库用于管理EDMA外设:一个是EDMA RM(EDMA Resource Manager),管理所有的EDMA硬件资源以及中断;另一个是EDMA DRV(EDMA Driver),完成所有EDMA相关配置,并且通过RM满足资源需求。当调用DRV层API进行操作时,实际上是通过DRV层API调用RM层API来对EDMA外设寄存器进行直接操作来配置EDMA硬件。
        本例中实现DSP和FPGA通信时,McBSP所需的帧同步信号以及时钟信号均由FPGA产生,McBSP发送过来32 bit的数据,DSP内部采用EDMA方式接收数据,McBSP接收同步事件触发EDMA传输。将数据放入DSP片内二级存储器的缓冲区,等待DSP处理。为了保证后写入的数据不会覆盖先写入的还没来得及被DSP处理的数据,片内二级存储器缓冲区采用乒乓缓冲结构。同样,DSP发送32bit数据给FPGA时,也是通过EDMA方式,由McBSP发送同步事件触发EDMA传输。

        2.1 McBSP配置
        McBSP的开启以及参数配置均采用LLC提供的API以及数据结构完成。但是因为TMS320DM6437的引脚多采用引脚复用,并且GPIO和McBSP引脚复用到一起,由于本例中McBSP帧同步信号是由外部源产生,为了保证能监测到第一个帧同步信号,需先在PINMUX寄存器里将复用的引脚配置成GPIO模式,等检测到帧同步信号后,再将复用的引脚恢复成McBSP模式。
        2.1.1 接收数据格式配置
        McBSP接收数据格式在数据结构LLC_RcvDataSetup中设置,该数据结构在McBSP Driver提供的头文件llc_mcbsp Type.h中定义,在编译工程文件的时候需包含此头文件。接收数据为单帧数据,一个数据帧长度为4个字节,采用帧同步信号检测模式,不进行压缩,数据传输延迟一个比特,采用McBSP同步事件产生中断。McBSP发送数据格式在数据结构LLC_XmitDatasetup中设置,具体参数和接收数据格式保持一致。M-cBSP帧同步和时钟参数在数据结构LLC_mcbspClkSetup中设置,该结构同样在头文件llc_mcbspType.h中定义。本例中,发送和接收的帧同步信号以及时钟源都由外部产生,接收和发送帧同步都是高电平有效,接收时钟上升沿有效,发送时钟下降沿有效,帧同步脉冲宽度为1bit,脉冲周期为32 bit。
        2.1.2 启动McBSP
        首先调用MeBSP LLC层API对McBSP接口进行设置,准备接收FPGA传输过来的信号。先调用函数LLC_mcbspOpen,该函数在llc_mcbsp.c中定义,函数原型为LLC_mcbspOpen(LLC_McbspObj*const pMcbspObj,Uint32InstanceId,Int32*pMcbspParam,CSL_Status*pStatus),所需参数分别为用户定义的McBSP通道对象,McBSP通道ID,用户定义的配置参数及状态信息,返回参数为指向该通道的句柄hMcbsp。该句柄作为调用API的参数。
        然后设置McBSP通道0,调用函数LLC_mcbspHwSetup(LLC_McbspHandle hMcbsp,const LLC_McbspHwSetup*setup)。第1个参数即为刚才返回的指向McBSP通道0的句柄,第2个参数为一个结构体,包含了前面定义的接收和发送数据结构以及帧同步和时钟参数结构,这样就按照实际应用的要求完成了对McBSP0通道的设置。配置完成后,相应的McBSP寄存器的值为:SPCR=0X0000400;RCR=0x00050040;XCR=0x00050040;SRGR=0x20000001;PCR=0x00000080。
        最后利用函数LLC_mcbspHwControl使能McBSP接收和发送功能。函数原型为LLC_mcbspHwControl(LLC_McbspHandle hMcbsp,LLC_Mcbsp ControlCmd cmd,const void*arg)。第1个参数为指向McBSP通道0的句柄,第2个参数为硬件控制命令,第3个为对特定命令的补充说明。开启McBSP接收发送功能时,硬件控制命令为LLC_MCBSP_CMD_RESET_CONTROL,使能发送功能时,命令补充说明为LLC_MCBSP_CTIRL_RX_ENABLE,使能接收功能时,命令补充说明为LLC_MCBSP_CTRL_TX_ENABLE。
        2.2 EDMA配置
        2.2.1 EDMA配置原理
        EDMA中传输的数据种类有3种:ARRAY,BLOCK,FRAME,分别对应3种不同类型的传输。首先是一维传输,即每一个EDMA事件触发的传输只传输一个ARRAY,该ARRAY所包含的字节数由参数RAM里的参数ACNT决定。然后是二维传输,每一个EDMA事件触发传输一个FRAME,每个FRAME里包含的ARRAY数由参数BCNT决定。以此类推。三维传输即每次传输一个BLOCK,每个BLOCK里包含的FRAME数由参数CCNT决定。
        TMS320DM6437的EDMA共有128个参数RAM,其中存放每个EDMA通道需要的各个传输控制参数,参数RAM的默认对应关系为:EDMA EVENTO对应参数RAMO,EDMAEVENT1对应参数RAM1,等。以此类推。但是也可以在DCHMAPO-63寄存器里修改相应位自行对应。参数RAM的具体结构如图2所示。

网友A:
感谢分享   感谢参与

网友B:
TMS320DM6437是专为高性能、低成本视频应用开发的,主频600 MHz,32位定点,采用达芬奇(DaVinci(TM))技术。该器件采用TI第3代超长指令集结构(VelociTI.3)的TMS320C64x+DSP内核,主频可达600 MHz,支持8个8位或4个16位并行MAC运算,峰值处理能力高达4 800MIPS。
这个资源还是挺丰富的。

网友C:
上面所提到的 McBSP接口是全双工串行接口,提供收发数据双缓冲以处理连续的数据流,并可独立配置收发部分,接收和发送都可使用独立的帧信号和时钟源。TMS320DM6437有2个独立的McBSP接口,接收数据时,FPGA的数据通过McBSP传到DSP的DRR寄存器中,触发McBSP接收同步事件,EDMA将数据搬入DSP内存。发送数据时,当EDMA从DSP内存中将数据搬入DSP的DXR寄存器时,利用McBSP发送同步事件,将数据传输给FPGA。不怎么明白?

网友D:
这个我一直没有深入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