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f4定时器触发DMA传输

楼主(2016-04-26):
最近再调DMA传输,通过8个GPIO口从外部芯片读取数据。此芯片在每次传输数据时都会有时钟信号,当定时器捕获到上升沿的时钟信号时触发DMA,使它开始传输数据。现在只是捕获到上升沿时进入定时器中断,然后打开DMA传输。但这样会影响效率。希望可以不进入中断直接促发传输,    本以为TIM_DMACmd(TIM5, TIM_DMA_CC1, ENABLE)这个函数是打开触发源的,但是使能和失能效果一样,不知道到底是哪个语句控制的,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DMA传输本来就是打开的,而通过定时器来更新DMA要传输的数据,试试TIM_DMACmd函数中使用TIM_DMA_Update参数,更新DMA的源。

网友B(2020-01-06):
您好,请问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最近也有相同的需求,还在摸索当中,想请教一下

网友C:
这里有篇**可以参考下。
定时器触发DMA数据传输失败之案例

希望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