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控制的4-20mA芯片选择问题。

楼主(2016-04-26):
想用单片机DAC控制一个芯片输出4-20mA,本身系统电流超过4mA,所以想三线制,二根电源正负线,一根电流输出线,请问大家有用过什么芯片? 管脚少点的。 谢谢!

网友A:
有专门的4-20mA芯片,就是比较贵,你到ti网站搜下。如果性能要求不是很高,可以用豪兰德电流源

网友B:
去ADI、TI和LT的官网选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