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Q76920能级连吗

楼主(2016-04-26):
一个BQ76920可以保护4~5节电芯,我们想设计一保护16节电芯的板卡,能用4个BQ76920吗?如何使用?
或者用2个BQ76930级联,接了一设计,要求是16节电池的,可以级联吗?

网友A:
你可以用其他芯片呀。专门用于多节电池的

网友B:
bq769x0 是3~15组LI电串联监控芯片,如果楼主用16组串联,只有把电池分成两大组分别控制了。

网友C:
76920是不支持级联的,这是一款低成本方案。如果级联可以考虑bq76pl536。

网友D:
在TI的论坛有问过,级联可以,通信做电隔离

网友E:
听说有种内置保护板的电池,
这种电池可以级联吗?想一下,就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