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F249的GPS+GPRS车载GPS

楼主(2016-04-26):
基于MSP430F249的GPS+GPRS车载GPS

网友A:
用的什么协议传输GSM

网友A:
怎么配置的TCP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配置的TCP模式

这个可以配置TCP,要用路由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配置的TCP模式

你用这个GPRS做什么了。

网友C:
这个有上位机地图吗

网友C:
就是gis加载的。

网友D:
来找效果图看看的。

网友D:
你的有搭载其他的设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