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小压降二极管

楼主(2016-04-26):
大神,
  如题,有什么二极管的压降能到0.1V,不超过0.2V的呢?传说中的锗二极管?有推荐型号么,容易采购的。
  多谢啊1!

网友A:
2AP9   2AP10.
电流不大.

多谢,看看。

网友B:
电流多大?

楼主:
十多毫安的样子,小电流应用

网友C:
锗二极管应该早就不生产了吧
你是什么应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锗二极管应该早就不生产了吧
你是什么应用啊

多谢!就是希望压降小点,通过的电流也不大。

网友D:
电压多少?

网友B:
试试肖特基二极管?电流降额使用压降也可以很小的。

BAT54小电流大概0.2V
有道理,看了下BAT54,比较符合要求。多谢!

网友E:
肖特基二极管比锗的低。

网友F:
或者你用MOSFET,检波除外··

网友G:
差点就推荐2BS4了。

网友H:
LT有MOS做的理想二极管控制器,0.02V

找到,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LT有MOS做的理想二极管控制器,0.02V

大神有具体型号么,或者关键词,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