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用一个光纤转HDMI加RS232的东西,怎么测试。

楼主(2016-04-27):
是工程项目上用,以前用的出现过“时不时地出现黑屏现象,Video出不来。手动重启之后才能好”。是什么问题啊?或者我们可以用什么办法去测试它的性能?

楼主:
对这种东西有没有办法测试他的稳定性啊?

网友:
应该加强抗干扰设计,测试时可以模拟干扰,比如用火花放电、大功率对讲机等。没气的压电打火式廉价打火机就是个不错的干扰源,拆掉金属套即可。

网友:
这个质量参差不齐,买大品牌好质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