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为什么晶振可以接电源

楼主(2016-04-27):
为什么是接12V而不是接地

网友A:
其实是这样的,晶振不会无缘无故震荡的,不论有源无源都需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这样的,晶振不会无缘无故震荡的,不论有源无源都需要电。

我是想问为什么会接12V而不是接地

网友B:
见过类似电路,但没这样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类似电路,但没这样用过

为什么这样接呢?没问题吗

网友C:
对交流等效电路来说,电源与地等效,因为电源的内阻很小。对直流考量,因为电容的隔直作用,对晶振没有影响,影响的只是电容上的压降。不知对不^_^

网友D:
有源晶振是要接供电才可以出波形的,假如不是有源晶振一般都是接地的。

网友E:
接地接电源等效的。

网友F:
7楼正解,不过还是感觉怪怪的

网友G:
对于交流信号而言,DC12V和GND是一回事。这个电路可以工作的。不过设计的有点离经叛道。不过保证能用

网友H:
为什么晶振不能接电源,为什么你可以碰12V电源没事,晶振就不能连12V?

网友I:
可能是布板方便,电源和地对交流是一样的。不过不建议弄这些奇怪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