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器 如何增加偏置

楼主(2016-04-27):
差分放大器,Vo接单片机,
Va有大于Vb,输出电压为正,没问题。
Va小于Vb,输出电压为负,会烧单片机。
请问大侠,能否通过修改这个差分放大器电路,引入一个偏置电压,使输出电压整体抬高。

网友A:
R54不接地,接你需要的直流偏压。

网友B:
可以在Vo上加个二极管不?

网友C:
提供一个合适的参考电压即可,输入接个电阻,同时在MCU的IO处做保护性钳位。

网友D:
运放输出串电阻,加二极管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