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2的RAM不够,如何修改section,高手请进

楼主(2016-04-27):
(图片)

楼主:
图片上不去啊

网友:
修改cmd吗?

网友A:
PRAML0   : o = 00000000h l = 00030000h  /* L2 SRAM 192K */

网友B:
这个尽量减少你的变量的使用的,特别是数组型变量的,还有就是多优化下你的程序的。

楼主:
主要是IQ里面的浮点运算运算,特别占空间,有没有好的办法,比如把IQ运算放到其他地方,你们一般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RAML0   : o = 00000000h l = 00030000h  /* L2 SRAM 192K */

可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RAML0   : o = 00000000h l = 00030000h  /* L2 SRAM 192K */

内存大小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D:
记得TMS320F2802是定点运算,如果性能不太满足楼主要求,可以考虑换f28335之类心能更强的

网友E:
楼主要做什么的程序?

网友E:
以前做fft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F:
重新分配一下吧,

网友F:
做大运算一般都可能卡死芯片

网友G:
修改分配的空间大小

网友G:
引用 网友A:
PRAML0   : o = 00000000h l = 00030000h  /* L2 SRAM 192K */

应该能行的。

楼主(2016-06-21):
电机控制的,运算比较大

网友H:
你修改存储的空间了吗

网友H:
会不会造成死机?

网友I:
那就采用其flash的进行数据的临时存放读取的。

网友J:
修改section的目的是干涉么?RAM在芯片出厂时都一定的了啦

网友J:
RAM不够用的话就借用芯片内部自带的flash的临时存储读取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