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下载及仿真问题

楼主:
在学习STM32遇到一些问题,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首先我用的芯片是STM32F103CBT6   IDEl用的是KEIL5。boot 设置都是下拉到地。
1、用STLINK下载程序。但是每次下载时都必须按下复位按键才能下载,而且下载后必须按下复位程序才能运行。软件需要设置的地方我都有设置,一会上图。有什么解决办法么?不按复位的话它会报错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
2、仿真问题。软件模拟仿真可以运行,但是硬件仿真却不行。点开后不知道程序跑到哪里,全速,单步都不行,复位也不好使。
注:SWD的两个信号脚分别有上拉和下拉电阻
猜测:有没有可能是KEIL不稳定造成的?还有就是STM32F103CBT6芯片本身的问题。因为之前有用过STM32F103RC的最小系统什么问题都没有。
求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2016-04-27):
SWDIO或者SWCLK引脚你项目占用了?

网友:
stm32的三种编程下载方式
---------------------------------
J-link几乎可以调试所有的arm芯片,不得不说是个好东东。这里记录三种stm32的下载程序方式:
1.J-Flash下载(需要用到J-link)
2.MDK配置下载(需要用到J-link)
3.ISP下载(串口下载,需要用到官配串口下载软件,用过stc51的对这个都不会陌生吧)
----------------------------------------------------------------------------------------------
1.J-Flash下载(需要用到J-link)先安装J-link驱动,可以到http://www.segger.com/cms/jlink.html下载最新驱动。

打开运行,首先配置cpu对应开发板的cpu,

将开发板与J-link连接到电脑上,然后连接

连接成功如下图所示:

然后选择要下载的hex文件,快捷键ctrl+O(或者file/open)打开,选择文件。

然后选择Target/Auto自动烧录。(有时候比较奇怪,一次不能成功,这时候需要手动重新烧录,Target/Erase chip-->Target/Erase sectors-->Target/Program && verify).

OK,烧录成功。
----------------------------------------------------------------------------------------------
2.MDK配置下载,即在MDK中在线调试下载。首先确保j-link驱动已经安装成功。剩下的工作只是设置一下MDK即可。

其实也可以选择J-LINK/J-TRACE的。

点击setting开始设置。

点击add,选择cpu。

OK,可以在线调试and下载了:

----------------------------------------------------------------------------------------------
3.ISP下载(串口下载)
(1)下载软件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_V1.3_Setup.exe,一路next安装即可。注意:版本为1.3版本的,我试了2.1版本的,无法连接成功。

根据提示:设置启动模式,设置BOOT0=1,BOOT1=0,然后重启系统。在连接。下面不说话,直接看图。

(2)用STMISP.EXE下载,STMISP.EXE是一个STM32的ISP应用程序
接着不说话,直接上图。

网友B:
reset那个地方你别选择auto试试

网友C:
STM32 ST-LINK Utility v3.8.0
下载这个软件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DIO或者SWCLK引脚你项目占用了?

没用到,我代码最后就改成IO口拉高拉低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set那个地方你别选择auto试试

那几个选项都试过了,没什么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用过,可以仿真么?因为用KEIL编程想直接用他下载仿真,比较省事 ...

这个软件是专门下载程序烧录代码的。不可以仿真。

网友:
STM32 ST-LINK Utility v3.8.0 这个软件在下载SMT32上是最好用的,还可以备份芯片内的程序。

楼主:
找到毛病了,我的复位电路有问题。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D:
你的下载线是不是太长了,还有你的电源是否噪声太大

网友:
虚惊一场,不过还好,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