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大神帮忙解释下高通低通滤波器怎么判别

楼主(2016-04-27):
求大神帮忙解释下高通低通滤波器怎么判别 起初以为电容大的就是高通 电容晓得就是低通,然后感觉大大的错了,现在百度摆出的是 电容在主路是高通,电阻在主路是低通,可是根本不知道原因,秋大神稍微指点下

网友A:
电容的作用是通交流,隔直流;电容在主路,需要较高的频率才能无损的通过电容,所以为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