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在上电时判断EEPROM中的配置数据 来区分这个两个设备的类型

楼主(2016-04-27):
与主机连有两个485通信的设备,如何在上电时判断EEPROM中的配置数据 来区分这个两个设备的类型

网友:
什么类型?没有说清楚啊,是上电后识别物理地址吗

网友A:
你对每个485通信设备先编号,然后读出来的时候比对不就行了吗

网友B:
最好在每个设备响应的时候都有个地址信号。

楼主:
基本语言 设置就可以吗
I2C_ByteWrite_24C(0x10, Addr);
这样吗?

网友C:
总线设备都会有地址配置I/O或寄存器,主机通过写不同的地址选择对应的从机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