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测量X1和X10档的电平大小不一样

楼主(2016-04-27):
用示波器X1档测量串口信号,发现低电平是0v,高电平是3.24v。而用X10档测量 低电平是-240mv,高电平是3.46mv。  波特率是115200。

网友A:
直接探头和地线夹短接,看看零位是不是准

楼主:
我用示波器直接测量示波器输出的5v 1khz的波形,X1档没有过冲。X10档有过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探头和地线夹短接,看看零位是不是准

刚试了没问题。难道是要校准吗

楼主:
X10档测量示波器的校准波形,过冲都有640mv了

网友B:
那是放大缩小量程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放大缩小量程用的。

是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量的幅值有区别。用X10档量的高电平更高,低电平更低

网友C:
X10档用探头校准信号方波信号调平校准一下,使其频率响应平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量的幅值有区别。用X10档量的高电平更高,低电平更低 ...

应该的都更低才对,不知道你这个咋回事,我有一个虚拟示波器,USB的。不怎么好用,后悔了,可不要买那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