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测电机转速

楼主(2016-04-27):
用光耦测电机转速 在断码液晶上显示哪位大神做过这个给发个程序啊

楼主:
有没有大神会啊

网友A:
光源遮挡一次,计数器加一

网友B:
光栅法。即在电机转动轴上固定一圆盘,圆盘上可有通光槽,在圆盘两侧设置发光元件和受光元件,电机转动时,受光元件周期性受到光照,产生电脉冲,在一定时间内对脉冲进行计数,就可以换算出电机转速。

网友C:
光耦是如何测转速的啊,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栅法。即在电机转动轴上固定一圆盘,圆盘上可有通光槽,在圆盘两侧设置发光元件和受光元件,电机转动时, ...

方法是会 就是不会写程序啊 大神帮下忙呗

楼主(2016-06-02):
qq 876152227 详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