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921 进入挂起模式 为何 IO 输出全位高电平, 休眠模式...

楼主(2016-04-27):
C8051f921 进入挂起模式 为何 IO 输出全位高电平, 休眠模式正常
各位大牛有没有碰过此类问题,求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测试确认如此且不存在任何程序编制问题(考虑IO配置及看门狗等),那跟厂家联系咨询吧,应该不会如此,从未遇见过。

楼主:
DC-DC 时钟不选择系统时钟来分配,而是直接选择2.4M的就不出问题,还是没搞懂为什么选择sysclk 来作为DC-DC的时钟源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