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寿命谁来决定

楼主(2016-04-27):
电源的寿命就如同人的寿命一样是无法预知准确的年限,但是很多大数据分析报告中有平均寿命的概念。电源也一样,影响其寿命的因数很多,所以一般电源的寿命都是以平均无故障时间来衡量的。

一、影响电源寿命的主要因素
  电源的寿命主要由内部元器件和PCB的使用寿命以及整个焊接和装配的工艺确定的。在设计上要保证电源元器件的参数选择,在生产上要保证整个焊接和装配的一致性及可操作性。这样可以从源头保证了电源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我们要减少故障发生的可能性,来保证电源长期稳定的工作。那就需要把控好电源生命周期中的两个重要环节:电源的研发、电源的生产。电源研发需要保证电源的性能满足我们的规格书要求,保证在电源正常生命周期中的电源性能指标。电源模块类产品对生产流程及工艺管控要求很高,需要高品质的生产设备及管理,才能达到预期的产品品质。

二、高品质的生产过程保证
电源寿命与使用元器件之间也满足木桶效应,必须所有器件寿命都达到规定寿命才能保证电源的最终使用寿命。一般关键器件受到的电应力大,发热量高,机器内部温度上升快,温度对器件寿命影响较大,所以对器件的寿命最终评估尤为重要。那么我们电源里有哪些关键器件需要尤为关注呢?

楼主:
      电源中的关键物料
  1. 电解电容器
  电解电容在电源器件中是对温度最为敏感的器件,从这个角度讲,电解电容器的好坏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电源装置的寿命,AC-DC电源产品表现的最为突出。

     2. 初级开关管(MOS管)
  此类开关器件,处于高速开关状态,所受电压应力及电流应力较高。开关损耗导致的发热也会是器件加速老化,同时也容易受到外部高压干扰而击穿损坏。

  3. 高频功率变压器
  高频变压器在能量传输时,内部的损耗会导致其发热,散发的热量也会影响变压器材料的寿命。常见的变压器故障有绝缘层击穿、绕组烧毁、铜线断裂等。

      4. 多层陶瓷电容
  贴片陶瓷电容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是电容的焊点处,其可能会由于一些应力作用而崩裂。为了尽量减少发生的可能性,建议尽量避免多个陶瓷电容的并联使用。

      5. 输出整流二极管
  二极管主要承受两大电应力,包括反向耐压及正向电流,同时二极管也是发热器件。为了保证此器件的使用寿命,我们会在设计时流出足够的裕量,最终保证电源的批量性能。

  6. 光电耦合器
  电流传输比(CTR)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减少,为了保持环路稳定,发光二极管的电流会不断增大,最终会达到其极限值,导致光耦损坏。

      综上所述,电源模块的价值不在与模块本身,而在于保证批量品质的工艺水平。消费者所需要的也是电源的安全可靠性,从而减少产品的生产及维护成本。

网友A:
还是取决于电容的材料。

网友A:
还有电源的工作环境。

网友:
一般都是元器件的。

网友:
还有变压器的好坏。

网友B:
是不是比较依赖于电容之类的

网友B:
以前一个大电容坏了,就不能用了。

网友C:
单个元器件的最小寿命决定的

网友C:
木桶原理决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个元器件的最小寿命决定的

这个不一定呀,有的坏了还是可以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以前一个大电容坏了,就不能用了。

修一修不就行了吗

网友E:
电源寿命取决于每一个芯片的寿命

网友E:
更多地还是变压器这些元器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源寿命取决于每一个芯片的寿命

这个还真不一定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木桶原理决定的。

这个说的太绝对了,重要元器件。

网友G:
内部元器件

网友G:
而且是关键的内部器件

网友H:
电源的寿命主要由内部元器件和PCB的使用寿命以及整个焊接和装配的工艺确定的。

网友H:
电源本身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