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 串口

楼主(2016-04-27):
while(1){
printf("\n--1--\n");
if((nread = read(fd,buff,512))>0)
     { printf("start to read the device %s \n", dev);
         printf("\nLen %d\n",nread);
         buff[nread]='\0';
         printf("\n%s",buff);
     }
printf("\n--2--"\n);
}
Linux下,能打印出--1--,但是不能执行到--2--
死在if((nread = read(fd,buff,512))>0)  上,求解!设备一直往串口上发送0x55.1s一次

楼主:
#include     <stdio.h>      /*标准输入输出定义*/
#include     <stdlib.h>     /*标准函数库定义*/
#include     <unistd.h>     /*Unix标准函数定义*/
#include     <sys/types.h>  /**/
#include     <sys/stat.h>   /**/
#include     <fcntl.h>      /*文件控制定义*/
#include     <termios.h>    /*PPSIX终端控制定义*/
#include     <errno.h>      /*错误号定义*/

/***@brief  设置串口通信速率
*@param  fd     类型 int  打开串口的文件句柄
*@param  speed  类型 int  串口速度
*@return  void*/

#define FALSE 1
#define TRUE 0

char *recchr="We received:\"";

int speed_arr[] = { B921600, B460800, B230400, B115200, B57600, B38400, B19200, B9600, B4800, B2400, B1200, B300, B38400, B19200, B9600, B4800, B2400, B1200, B300, };
int name_arr[] = {921600, 460800, 230400, 115200, 57600, 38400,  19200,  9600,  4800,  2400,  1200,  300, 38400,  19200,  9600, 4800, 2400, 1200,  300, };
void set_speed(int fd, int speed)
{
  int   i;
  int   status;
  struct termios   Opt;
  tcgetattr(fd, &Opt);
  for ( i= 0;  i < sizeof(speed_arr) / sizeof(int);  i++)
   {
    if  (speed == name_arr)
    {
        tcflush(fd, TCIOFLUSH);
     cfsetispeed(&Opt, speed_arr);
     cfsetospeed(&Opt, speed_arr);
     status = tcsetattr(fd, TCSANOW, &Opt);
     if  (status != 0)
            perror("tcsetattr fd1");
      return;
      }
   tcflush(fd,TCIOFLUSH);
   }
}
/**
*@brief   设置串口数据位,停止位和效验位
*@param  fd     类型  int  打开的串口文件句柄*
*@param  databits 类型  int 数据位   取值 为 7 或者8*
*@param  stopbits 类型  int 停止位   取值为 1 或者2*
*@param  parity  类型  int  效验类型 取值为N,E,O,,S
*/
int set_Parity(int fd,int databits,int stopbits,int parity)
{
struct termios options;
if  ( tcgetattr( fd,&options)  !=  0)
  {
   perror("SetupSerial 1");
   return(FALSE);
  }
  options.c_cflag &= ~CSIZE;
  switch (databits) /*设置数据位数*/
  {
   case 7:
    options.c_cflag |= CS7;
    break;
   case 8:
  options.c_cflag |= CS8;
  break;
default:
  fprintf(stderr,"Unsupported data size\n");
  return (FALSE);
}
  switch (parity)
   {
   case 'n':
case 'N':
  options.c_cflag &= ~PARENB;   /* Clear parity enable */
  options.c_iflag &= ~INPCK;     /* Enable parity checking */
  break;
case 'o':
case 'O':
  options.c_cflag |= (PARODD | PARENB);  /* 设置为奇效验*/
  options.c_iflag |= INPCK;             /* Disnable parity checking */
  break;
case 'e':
case 'E':
  options.c_cflag |= PARENB;     /* Enable parity */
  options.c_cflag &= ~PARODD;   /* 转换为偶效验*/
  options.c_iflag |= INPCK;       /* Disnable parity checking */
  break;
case 'S':
case 's':  /*as no parity*/
  options.c_cflag &= ~PARENB;
  options.c_cflag &= ~CSTOPB;
  break;
default:
  fprintf(stderr,"Unsupported parity\n");
  return (FALSE);
  }
  /* 设置停止位*/
  switch (stopbits)
   {
   case 1:
    options.c_cflag &= ~CSTOPB;
  break;
case 2:
  options.c_cflag |= CSTOPB;
  break;
default:
  fprintf(stderr,"Unsupported stop bits\n");
  return (FALSE);
}
  if (parity != 'n')
    options.c_iflag |= INPCK;
    options.c_cc[VTIME] = 150; // 15 seconds
    options.c_cc[VMIN] = 0;

  tcflush(fd,TCIFLUSH); /* Update the options and do it NOW */
  if (tcsetattr(fd,TCSANOW,&options) != 0)
   {
    perror("SetupSerial 3");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
*@breif 打开串口
*/
int OpenDev(char *Dev)
{
int fd = open( Dev, O_RDWR  );         //| O_NOCTTY | O_NDELAY
if (-1 == fd)
  { /*设置数据位数*/
   perror("Can't Open Serial Port");
   return -1;
  }
else
return fd;

}
/**
*@breif  main()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fd;
int nread;
char buff[512];
char *dev ="/dev/ttyUSB0";

int device, c;
printf("Select a port to test (0-6) \n");
AGAIN:
if(scanf("%d", &device)!=EOF){
  while((c=getchar())!='\n' && c!=EOF){
   ;
  }
}

if(device==0){
  printf("ttyUSB0 is selected \n");
  dev="/dev/ttyUSB0";
}
else if(device==1){
  printf("ttyUSB1 is selected \n");
  dev="/dev/ttyUSB1";
}
else if(device==2){
  printf("ttyUSB2 is selected \n");
  dev="/dev/ttyUSB2";
}
else if(device==3){
  printf("ttyUSB3 is selected \n");
  dev="/dev/ttyUSB3";
}
else if(device==4){
  printf("ttyUSB4 is selected \n");
  dev="/dev/tttyUSB4";
}
else if(device==5){
  printf("ttyUSB5 is selected \n");
  dev="/dev/ttyUSB5";
}
else if(device==6){
  printf("ttyUSB6 is selected \n");
  dev="/dev/ttyUSB6";
}
else{
  printf("Invalid choice, please try again! \n");
  goto AGAIN;
}
sleep(1);
fd = OpenDev(dev);
if (fd>0){
      set_speed(fd,115200);
}
else{
  printf("Can't Open Serial Port!\n");
  exit(0);
}

if (set_Parity(fd,8,1,'N')== FALSE)
  {
     printf("Set Parity Error\n");
      exit(1);
   }
printf("start to read the device %s \n", dev);
   while(1)
   { printf("start to read the device %s \n", dev);
  if((nread = read(fd,buff,512))>0)
     { printf("start to read the device %s \n", dev);
         printf("\nLen %d\n",nread);
         buff[nread]='\0';
         printf("\n%s",buff);

            //write(fd, recchr, 13);
              //write(fd, buff, nread-1);
            //write(fd, "\"\n", 2);
     }
/*
  if(device==0)write(fd,"01234567\n",9);
  if(device==1)write(fd,"12345678\n",9);
  if(device==2)write(fd,"23456789\n",9);
  if(device==3)write(fd,"3456789a\n",9);
  if(device==4)write(fd,"456789ab\n",9);
  if(device==5)write(fd,"56789abc\n",9);
  if(device==6)write(fd,"6789abcd\n",9);
  sleep(1);*/
   }
     close(fd);
     exit(0);
}

楼主:
sudo chmod a+rw /dev/ttyUS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