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心3年研制的微电流测量模块pA100横空出世!

楼主(2016-04-27):
震撼性能:
1.超长信号电缆:100米!远距离实验不在困难!
2. 自动校零:温度-5~40度,湿度<95%RH,无需控制环境温度和湿度,长时间实验不在困难!
3.自动量程:0.1pA~20mA大动态测量范围,大动态信号范围的实验不在困难!
4.零预热时间:无需漫长时间等待预热,开机即可工作!
5. 普通开关电源供电:电源选择不需苛刻!

时隔3年,重返热爱的21IC,望新朋老友给予国货鼓励和支持!

详细数据请见pdf说明书。

QQ号:29100581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佛山市南海区研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您学习

谢谢鼓励和支持!

网友B:
多少钱一个,有买的么

楼主:
fA100飞安超微电流测量仪器和超高阻测量仪器,初样已于2014年10月研制成功:
1,噪声低于2.5fA
2,电缆长度100米
3,自动校零
4,自动量程
5,测量范围2.5fA~20mA

目前仍在繁复的测试中,热盼尽快定型。

网友C:
原来你闭关练功呀!怪不得好久不见踪迹!

网友D:
久闻LZ大名。

网友E:
精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你闭关练功呀!怪不得好久不见踪迹!

不拿下堡垒,心里不服啊,

做技术,就要做自己梦想的极致。

楼主:
谢谢!

我只是个工匠而已

楼主:
请参见pdf说明书,里面有比较全面地介绍,谢谢!

网友F:
看起来很高大上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很高大上的样子

谢谢!
与洋货争高低!
谢谢支持!

网友G:
强烈支持,强烈支持国货研发,强烈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强烈支持,强烈支持国货研发,强烈推荐!

谢谢

网友H:
100M,0.1PA,什么样的信号线啊。

网友I:
支持!希望你有更多更好的产品面世,在这里表示膜拜

网友J:
很牛的指标……

网友K:
吉时利早就做到0.01fA的灵敏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吉时利早就做到0.01的灵敏度了。

谢谢!

我知道的。我这是模块,距离可是100米,对室内自然环境条件没有要求。

我做的仪器,可能年内推出来,100米,0.025pA,对室内自然环境条件没有要求。

据我所知,吉时利目前做不到100米和对室内自然环境条件没有要求,至少没公布。

网友L:
彭建学?
牛人;

楼主:
现在不是吉时利领先,是安捷伦的 是德科技。

但是距离好像是3米,电池供电,对环境有要求。

楼主:
谢谢!

纠正:

100米,0.0025pA,对室内自然环境条件没有要求。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参见pdf说明书,里面有比较全面地介绍,谢谢!

如下图所示:

精度估计为:
0.022 / 0.308 = 7.14%

偏移估计为:
0.308 - 0.293 = 0.015 pA
相对误差估计为:
0.015 / 0.293 = 5.12%

不知如此按图索骥的估计合不合理?

楼主:
距离短,很多实验没法进行,微电流测量仪需要陪葬

楼主:
关键的是,不要人工校零。

是德科技,没记错的话,吉时利好像仍然有手动校零操作。

楼主:
湿度、污染(长期存放之后的积灰)、温度、泄漏,是关键影响因素。

我是针对这些下功夫的。

楼主:
在知识产权侵权泛滥的当代,费劲心血的加密工作否了我一半多的时间。

说句实在话,2.5fA仪器自2014年出样后,到现在没敢推出来,就是在做加密工作。

楼主:
在知识产权侵权泛滥的当代,费劲心血的加密工作费了我一年多的时间。

说句实在话,2.5fA仪器自2014年出样后,到现在没敢推出来,就是在做加密工作。

竭尽全力加密,能加多少,就加多少。

楼主:
谢谢!

这个测量值已经接近模块的极限了
,误差已经没有多大意义。

10pA,相对误差会小很多

网友M:
老彭是个干实事的人,赞。

楼主:
引用 网友M:
老彭是个干实事的人,赞。

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测量值已经接近模块的极限了

读取图上折点的数据,统计计算结果:
均值:0.3075 pA
标准差:0.0211 pA
95% 置信区间: (0.3029, 0.3121) pA
偏移:0.3075 - 0.293 = 0.0145 pA
相对误差:0.0145 / 0.293 = 4.9%

相信 10pA 时,相对误差会小很多。

能做量具的都是高人。有水准,强烈支持下!

网友N:
为啥只有通信响应时间而没有信号响应时间?这个 应该是重要指标吧?不谈响应的噪声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为啥只有通信响应时间而没有信号响应时间?这个 应该是重要指标吧?不谈响应的噪声是没有意义的。 ...

谢谢!

pdf说明书中,有详细的响应时间说明

网友N:
引用 楼主:
谢谢!

pdf说明书中,有详细的响应时间说明

不好意思,我真心没有看到任何与输入信号响应相关的描述,文档中只有通信响应DA响应

网友O:
100米信号电缆

指弱电流走100米线,然后进入测量端吗?
我想应当不是数字通信的距离。

什么场合会这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O:
100米信号电缆

指弱电流走100米线,然后进入测量端吗?

谢谢!

1.某些对人或仪器有危险的实验环境,需要测量仪器远离。
2.某些实验系统比较庞大,需要很长的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好意思,我真心没有看到任何与输入信号响应相关的描述,文档中只有通信响应和DA响应 ...

谢谢!

我这里的通信响应是指:当信号变化后,通信输出有效测量数据的时间滞后。

D/A响应是指:当信号变化后,D/A输出有效测量数据的时间滞后。

网友P:
恭喜彭工!
好久没见你露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恭喜彭工!
好久没见你露面了。

谢谢!

网友Q:
这个非常厉害

楼主:
谢谢!

老美早就达到0.01pA(我后面将会退出0.0025pA的仪器),

但距离问题、温度问题、湿度污染问题,这些令人头痛的问题,一直

没有解决。

我应该是比较好的全面解决了。

网友K:
上面有人给建议,俺也顺路。

建议:产品说明书不宜采用隔壁论坛坛主的夸张风格。语言要严谨规范。比如前一句规定温度和湿度范围,后一句话是不需要控制环境?!就今年冬天北京户外用起来如何?

另外,说明书太简陋了,很多该测的东西都没说,或者测了但没给。

网友K:
96小时测试结果图那儿,环境情况也没说,估计要像吉时利那样严格测试一遍,6位数左右的开销。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上面有人给建议,俺也顺路。

建议:产品说明书不宜采用隔壁论坛坛主的夸张风格。语言要严谨规范。比如前一 ...

谢谢建议!

标明了-5~45度(室内自然环境),一般天冷和天热都有空调。

这份说明书是草稿,征求各位的意见稿。

楼主:
引用 网友K:
96小时测试结果图那儿,环境情况也没说,估计要像吉时利那样严格测试一遍,6位数左右的开销。

...

谢谢!夏天和冬天、暴雨天气都反复做了测试,无论冷热、暴雨,都放在阳台半开窗测试。

虽然查询气象台湿度高达98%,但我不能确认阳台窗口的湿度,95%是个估计数。我们淘宝了一个湿度计,不好用。我喜欢保守。

湿度试验不方便,费用高。

网友N: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这里的通信响应是指:当信号变化后,通信输出有效测量数据的时间滞后。

您的手册中没有提及准确度或误差相关的指标(只有线性度),那就假设允许误差为1%f.s.
假设输入一个从0到2nA的阶跃信号,
2s之后在D/A输出端可以得到一个与输入电流相关的电压,此时的电压与电流的关系可以达到1%误差之内吗?
或者是需要在若干个2s之后才能达到1%以下误差呢?
这个时间也可以理解为建立时间。

网友R:
这东西做好,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N:
您的手册中没有提及准确度或误差相关的指标(只有线性度),那就假设允许误差为1%f.s.
假设输入一个从0到 ...

谢谢!

问的很专业。

是的,给的数据是保证的,即2秒就达到指标

楼主:
fA100噪声2.5fA,这是2014年10月就获得的测试结果,我们还在完善,还在测试。

很耗时间的。

网友S:
为什么要100米,应该尽量避免长距离弱信号传输,就近做一个前置放大,为什么不?

测量信号类型?带宽?看说明书应该是直流弱电流或单频信号。

噪声指标100fA的指标是什么测试条件? 外部环境?电缆类型?三同轴电缆?电缆长度? 还是单纯模块的噪声?吉时利的电流分辨率为0.01fA,一个高阻运放的噪声往往都是小于1fA/√Hz ,直流(窄带)信号情况下,单纯模块的噪声100fA的噪声不是问题。

做弱信号,如果是非实验室屏蔽理想的情况,最主要的问题是外部的干扰,被测量体上自带的,长距离只是引来传导过程的干扰。比如医学仪器,电极接在人体上测电信号,但人体本身有各种生物电流干扰,还有人作为一个空间的体,受到工频、高频的干扰信号。所以lz的仪器应该还是主要针对实验室比较理想情况下的测试用。

我以前弄过,直流或单频信号,分钟的测量时长,弱电压测量电路,电压分辨率5nV,单指测量模块的性能。对于外噪声干扰,没办法,被测体本身有干扰或引入干扰。

所以,我现在想通,在各种实际应用中,在低频段,噪声较大的情况下,测量结果取决于外部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为什么要100米,应该尽量避免长距离弱信号传输,就近做一个前置放大,为什么不?

测量信号类型?带宽?看 ...

谢谢!
1. 有些实验环境(如高温、低温、辐射)可能危害到前置放大器,仪器有必要远离实验现场
2. 对于超宽动态范围的信号,前置放大器需要量程切换
3. 温度、湿度、表面污染是微电流测量需要克服的难题,对于长期连续、不能中断的实验尤为重要
4. 实际使用时,在实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缩短电缆长度。电缆长度增大会带来很多问题。

我这个是信号放大与测量一体化的模块,带有RS232口和模拟输出口,外部给个普通的24V电源,就可以了,使用比较方便。

网友T:
自力更生 自主知识产权  在国内生存艰难 为楼主点赞   做好产权保护  造福百姓

网友U:
好小的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客气,黄先生18024189686,请多多联系

谢谢!
多联系
手机:180-2104-8779
QQ: 2910058124

网友V:
膜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T:
自力更生 自主知识产权  在国内生存艰难 为楼主点赞   做好产权保护  造福百姓 ...

谢谢!

怎么说,也是中国人的知识产权。

为0.1pA模块,加密搞了1年多。
为2.5fA仪器,加密和测试尚在进行。

尽管,我担心能否防护得住,但是还是得制造些障碍为上。

网友T:
专利本身就是国际经济竟争的利器   用于 科技封锁  禁运  垄断市场  定价权
   自主知识产权是国之重器  计量水平高精尖是国防富民的基础  祝早日与仪器厂结合生产系列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专利本身就是国际经济竟争的利器   用于 科技封锁  禁运  垄断市场  定价权
   自主知识产权是国之重器   ...

谢谢!

模块可作为相关专业仪器配套。

希望与这些厂家合作。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专利本身就是国际经济竟争的利器   用于 科技封锁  禁运  垄断市场  定价权
   自主知识产权是国之重器   ...

我所服务的公司,所主导研发的多种测试设备,就具有绝对的定价权,

说句玩笑话,真是想开多少就开多少。

因为只有我们能做,或能做到。

楼主:
谢谢!

受当不起,只不过专注久了而已。

网友W:
引用 楼主:
我所服务的公司,所主导研发的多种测试设备,就具有绝对的定价权,

说句玩笑话,真是想开多少就开多少。 ...

这个是优势平台,彭工大有作为。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个是优势平台,彭工大有作为。

谢谢鼓励!

感谢21IC平台,以及所有朋友!

网友X:
膜拜,支持工匠精神

网友K:
用途可以参考吉时利皮安表(20f--20m)给的:
电阻值/电阻率测量
波束监测与放射监测
绝缘体、开关、继电器和其它元件的漏电流测试
半导体和光电器件的I-V特性分析
光纤校准 DCLF电路中的电路测试与分析
传感器特性分析
SEM波束电流测量
光电子器件测试与特征分析
纳米电子器件特征分析
碳纳米管
半导体纳米线
碳纳米管 FET
纳米传感器和阵列
单电子晶体管
分子电子
有机电子
基本运放电路
二极管和电路
晶体管电路
双极结型晶体管设计
结型场效应晶体管设计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设计
太阳能电池和 LED 设计
高电子迁移率晶体管设计
复合半导体器件设计
分析纳米材料和实验器件
碳纳米管的电测量标准
测量碳纳米管电气特性
提高纳米电子和分子电子器件的低电流测量
在低功率和低压应用中实现准确、可靠的电阻测量
纳米级器件和材料的电气测量
提高超高电阻和电阻率测量的可重复性

而且电缆从1m到6m多种型号可选/

网友W:
用途造价都不是本贴重点。
这里只是出之项目负责电工的技术突破成果发布,兼产品预告。

楼主:
目前,绝大多数微电流测量仪(尤其国内):

1,不能自动校零,需要手动校零,不能长时间连续实验,对环境温度、湿度、污染敏感
2,不能自动切换量程,需要手动切换量程,大动态范围自动测试不方便
3,需要漫长的预热时间
4,电缆长度较短,不适合远距离测量场合

5,几乎都采用继电器切换量程

pA100,fA100 全面攻克了上述难题。

适合场合广,使用十分方便。

QQ:  2910058124
手机:180-2104-8779

楼主:
据我所知,现有微电流测量仪及分析仪器,无一例外,均采用继电器切换量程。

pA100,fA100不采用继电器切换量程。

而且不怕漏电。

网友Y:
引用 楼主:
我所服务的公司,所主导研发的多种测试设备,就具有绝对的定价权,

说句玩笑话,真是想开多少就开多少。 ...

说这话的意思是有ASI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说这话的意思是有ASIC了?

技术独到的测试设备利润不一定就比ASIC低,呵呵

比如:增加某功能,材料成本增加300块,价格增加24万,是事实奥。

楼主:
2014年11月
fA100飞安计测量结果:

1.  噪声峰峰值2fA!

2.  自开机时刻直到13小时,最大零偏仅13fA!

网友K:
开机预热2Hour。

楼主:
fA100指标:
1. 零偏20fA
2. 噪声2.5fA

所以,准零预热时间。

受环境温度和湿度影响很小。

楼主:
仪器断电久后,开机时,芯片核温等于环境温度。

开机后,芯片核升温很快,来不及跟踪温度,假设没有自动校零的话,开机温漂会更加显著。

但是环境温度变化很慢,来得及跟踪环境温度,所以环境温度影响很小。

楼主:
pA100模块,带RS232口和-5V~5V模拟电压输出口,使用十分方便。

即可以供实验室直接使用,

也可以作为嵌入部件,供其他专业仪器配套用。

QQ: 2910058124
手机: 180-2104-8779

网友Z:
对电源要求苛刻不?

楼主:
现有多数微电流测量仪:

1,需要漫长开机预热时间
2,预热后,手动切换量程,在不同量程下,手动校零
3,手动校零后,手动切换量程,测量
当环境温度、湿度变化时,需要重新手动校零。

楼主:
现有多数微电流测量仪:
只提供了手动校零,没有提供增益校正。

温度、湿度、污染,不只产生零漂,还产生增益漂移。

楼主:
pA100,fA100

在给定指标内,几乎不需开机预热。

楼主:
fA100,pA100

在室内自然环境温度、湿度变化及自然污染时,

无需人工干预,可确保零点、增益几乎没有漂移。

楼主:
用途:
1. 色谱仪器配套
2. 生物医学仪器配套
3. 射线监测仪器配套
4. 电阻值/体积电阻率/表面电阻率测量
5. 绝缘体、开关、继电器和其它元件的漏电流测试
6. 半导体和光电器件特性分析
7.传感器特性分析
8.纳米电子器件特征分析
9. 材料特性分析
10.其他

楼主:
本人作为20年的总工程师,主持负责过大量产品研发。

具有深厚的实战经验。

特别注重产品的环境适应性、实用性。

QQ: 2910058124

手机:180-2104-8779

email: pengjianxue@12.com

网友AA:
为你骄傲!也是海事大的荣耀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为你骄傲!也是海事大的荣耀

没什么好骄傲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已。谢谢!

楼主:
请更正:

是东西牛,不是人牛。

谢谢!

楼主:
国货当自强!

网友AB:
顶起来!支持国货!

网友AC:
很给力,必须得赞一个!

楼主:
谢谢!

国货当自强!

楼主:
做一个能适应自然室内环境温度、湿度、灰尘,无需控制环境条件,

无需预热,无需手动校零,无需手动切换量程,对供电电源不苛刻,对信号电缆长度不苛刻,

其实,真的不容易。

楼主:
1微伏施加到1000M欧电阻,流过电流1fA!

风吹草动,岂止1微伏。

湿度很大、或者污染,表面电阻很难能保证远远大于1000M欧。

楼主:
自动校零,自动量程,也不是容易的事,

因为,元器件都有漏电流,半导体漏电流更大,对微电流测量影响很大。

楼主:
在湿度95%环境下,如果不自动校正,测量值会严重漂移。

楼主:
希望大家提出宝贵的建议,谢谢!

楼主:
恳请提宝贵意见,谢谢!

楼主:
显示分辨率越高,不代表仪器一定能够测量(分辨)更弱的信号!

只有仪器的噪声越低,才能测量(分辨)更弱的信号!

楼主:
例如:某仪器显示分辨率:0.01fA

但是,当信号和环境条件均不变时,并且经过了充分长时间的预热,

实际显示从最小1.00032pA跳到最大1.01139pA,数值显示变化11.7fA。

不能说仪器可测量(分辨)的最小信号0.01fA,

而实际是11.7fA!

11.7fA就是峰峰噪声。

所以,关键之一,要看噪声指标。

这个11.7fA

楼主:
订正:

例如:某仪器显示分辨率:0.01fA

但是,当信号和环境条件均不变时,并且经过了充分长时间的预热,

实际显示从最小1.00032pA跳到最大1.01139pA,数值显示变化11.07fA。

不能说仪器可测量(分辨)的最小信号0.01fA,

而实际是11.07fA!

11.07fA就是峰峰噪声。

所以,关键之一,要看噪声指标。

这个11.07fA可以视为峰峰噪声

网友AD:
很好,希望能赚大钱。我还是认为这种仪器达到了很高的分辨率,准不准还是另一码事。象这类仪器,稳定性,一致性才是最重要的。今天测的要跟明天测的一样,这台仪器测的跟那台仪器测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很好,希望能赚大钱。我还是认为这种仪器达到了很高的分辨率,准不准还是另一码事。象这类仪器,稳定性,一 ...

谢谢!

国货也有强大的!

网友AD:
引用 楼主:
谢谢!

国货也有强大的!

盖革计数器用测量射线数来测量射线的剂量水平的。

网友AD:
引用 网友N:
为啥只有通信响应时间而没有信号响应时间?这个 应该是重要指标吧?不谈响应的噪声是没有意义的。 ...

是个行家。

网友AE:
在仪器领域大都都信赖进口仪器设备,其实国内在某些方面,有很多优质的仪器,楼主所述就是其中之一,不过用“横空出世”来形容有傲视天下之嫌。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在仪器领域大都都信赖进口仪器设备,其实国内在某些方面,有很多优质的仪器,楼主所述就是其中之一,不过用 ...

谢谢!

用词的确不妥!

出于为国货争点光而已。

楼主:
模块测量范围0.1pA~20mA,

动态范围2*10的11次方。

网友AF:
说明书中咋没有顺模块的体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说明书中咋没有顺模块的体积呢?

不好意思,说明书是草稿。

模块尺寸110×105×27

网友AF:
好像南京大学和德国femto有微电流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好像南京大学和德国femto有微电流模块

谢谢!

据我所知,他们的是微电流放大器模块,不是测量模块。

微电流测量市面很少见,至少我没看到相关信息。

pA100是放大与测量一体化的模块(pA级)。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据我所知,他们的是微电流放大器模块,不是测量模块。

纠正:

据我所知,他们的是微电流放大器模块,不是测量模块。

微电流测量 模块   市面很少见,至少我没看到相关信息。

pA100是放大与测量一体化的模块(pA级)。

赞同。

楼主:
我一直关注微弱信号测量仪器行情,一直没有看到听到国内外有测量模块的,

放大模块有,测量仪器有,就是没有测量模块。

也许有,真没注意到。

网友K:
晕死了,测量模块的核心是什么?是不是低噪,低漂直流放大器?放大器有了,AD转换显示不就是测量模块?
别说市场了,百度显示,至少有10所高校硕士做出过此类东东。当然了,像南京大学微弱信号检测中心,实力太强,在国内首屈一指,就不用提了,只看弱点的高校。

楼主:
引用 网友K:
晕死了,测量模块的核心是什么?是不是低噪,低漂直流放大器?放大器有了,AD转换显示不就是测量模块?
别 ...

你以为,买个放大器,自己加个数据采集,就可以了?

就如此的简单?

请看国内某品牌的fA级微电流测量仪的说明书(片段),仔细看完,再发话。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看不清,重新弄了。

说明:这个国内知名品牌的fA测量仪说明书,没有给出温度范围指标,湿度指标也没给。

温度系数:每度10fA
噪声:       单位带宽10fA
该仪器配的电缆,共3根,分别长  1米,0.5米,10cm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以为,买个放大器,自己加个数据采集,就可以了?

就如此的简单?

当年你和38坛主大战时就了解这些了,包括坛主那个图文并茂的长贴也看过了。

把两者原理框图比较下便知。南大那些产品框图都是公开的。

网友K:
看说明书干嘛?这个是告诉你指标和使用方法的,了解原理,不如看王国旬同学的硕士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说明书干嘛?这个是告诉你指标和使用方法的,了解原理,不如看王国旬同学的硕士论文。 ...

仪器的技术指标、注意事项,只有在说明书中得到真实体现。

你不看说明书,能知道啥?能比较啥?

你别提学生做的东东,写写**可以,东西只能是摆设。

楼主:
请看,某教授大赞的国内某著名品牌fA测量仪说明书给的技术指标。

没有给出温度范围、湿度范围。

温度系数:每度10fA

噪声:   单位带宽10fA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说明书干嘛?这个是告诉你指标和使用方法的,了解原理,不如看王国旬同学的硕士论文。 ...

我给的不也是指标和使用方法吗?

客户关心的就是指标和使用方法。

我为什么要看学生论文,说实在的,教授的论文我懒得看,更别说学生的了,原因你懂的。

我喜欢看说明书,说明书说的很难假。

楼主:
某大教授盛赞的“实力太强,国内首屈一指的”著名大学的fA测量仪说明书,

1,为何不给出使用环境温度范围、环境湿度范围?让用户划拳猜吗?

2,直流漂移:每度达到10fA,自然环境温度变化15度,漂移150fA!
   湿度变化呢?
   说明书中说需要把仪器恒温、热屏蔽。使用是否麻烦?

3,手动调零:开路调零+接被测对象调零。
   长时间连续实验,是否需要恒温恒湿?

4,开机预热几十分钟,给个最坏情况的预热时间准确数,不行吗?
   让用户划拳吗?

5,电缆线1米不够,怎么办?

6,1pA以下,是否必须采用10cm电缆?不够长,怎么办?

7,手动选择量程。
   如果动态范围很大,而且长时间连续实验,需要三班倒值守吗?

楼主:
而且,说明书说了:

手动调零后,立即进行测量。

内急,憋不住,忍着吗?

楼主:
fA100即使开机直接就测,从开机到13小时,总的漂移也就13fA,

所以我称为:准零预热时间。

如果预热1小时,从第1小时到第13小时,12小时内漂移才3fA。

这是自然室内环境温度、湿度下13小时连续测试的结果。

楼主:
超大动态范围、自动校零、自动量程、超长电缆,自然室内环境温度、湿度、抵抗污染的pA、fA测量仪

国内哪个大学有? 哪个学生做出来过?

算我孤陋寡闻,没见识,某大教授说给我听。

楼主:
某教授盛赞的fA测量仪
测量前,需要手动两次调零

楼主:
某大教授盛赞的fA测量仪,
为减小温度影响,用户需采取的措施

楼主:
某大教授盛赞的fA测量仪,

提请用户的注意事项,电缆长度。

楼主:
某大教授盛赞的fA测量仪,
给出的技术指标:漂移每度10fA
没有给出温度范围、湿度范围

网友K:
引用 楼主:
超大动态范围、自动校零、自动量程、超长电缆,自然室内环境温度、湿度、抵抗污染的pA、fA测量仪

国内哪个 ...

哈哈,我明天得设计一四晶体管收音机,我这个收音机有个牛X特色,其电源线长达5万米,5万米那头是个插头,接在220v交流电源上即可。

该收音机价格为50000*2+10元。

各位论坛过客,你们可见识过这种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哈哈,我明天得设计一四晶体管收音机,我这个收音机有个牛X特色,其电源线长达5万米,5万米那头是个插 ...

你做的是fA测量仪吗?

感觉一点不像教授说的话

楼主:
1. 作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说话更应客观。

2. 中国人再差,也包括你一个。

说什么10亿中国人全扑上去,整个几十年,也达不到吉时利、安捷伦的水平。

3. 且不谈我做的咋样,但至少我在局部的局部的局部,不断地在努力追赶。

4. 我做错了什么?

网友AG:
模块能做到自动调零,自动量程,而且还能这么长的电缆,确实牛X!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模块能做到自动调零,自动量程,而且还能这么长的电缆,确实牛X!

谢谢!

  只是使用条件不再苛刻,用起来更方便,应用场合更广。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

  只是使用条件不再苛刻,用起来更方便,应用场合更广。

你做过输入与输出的相关性测试和校正线。上图表。用数据说话。

网友AD:
引用 楼主:
1. 作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说话更应客观。

2. 中国人再差,也包括你一个。

你能**这样,就人来讲,已经很牛了,真切的祝你的这台仪表也牛。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做过输入与输出的相关性测试和校正线。上图表。用数据说话。

谢谢!
我做事是很认真的、苛刻的,这些自然反复做过。

过一段时间,等最后一版(定型)出来后,选一个从晴天到暴雨的天气,做一个48小时的测试。

然后公布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D:
你能**这样,就人来讲,已经很牛了,真切的祝你的这台仪表也牛。

谢谢!

不辜负您的期望。

网友S:
      这个帖子中有的东西故意夸大或说的严重,其实很多问题都有解决方案,比如偏置电流,失调电流,这个论坛上绝大多数人不懂得微弱信号处理,微电流测量,据我观察,论坛上搞过这方面的可能是个位数,以前打你脸的lymex?现在好像也不出现了。
      让别人客观,你自己怎么客观?你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自说自话,有没有第三方,专业测试如电磁兼容测试等各种测试的机构都得是,上海好几家。实在不行,自己没有恒温恒湿高低温实验箱?口口声声稍一改动要价高几十万,恒温恒湿高低温实验箱买不起? 居然还要等老天爷作美。

根据我的经验,对于一般弱信号检测,最最重要的是外部干扰问题。

     我做过一些弱信号的东西,实验室条件下,接近直流的Hz到高频MHz,电压测量分辨率优于10nV。加大测量时间可以做更高分辨率。
    做过大地电阻勘探设备,完全野外使用,上百上千米的线,收发电极接地面,收发线在一根多芯电缆中,地面环境中在地铁、高压线附近等环境用,低频信号,实际测量情况:2s测试时间,分辨率优于1uV。到矿井下,由于防爆要求以及电极接地条件差,发射电流小,各种干扰,在一些复杂条件下,效果大打折扣。
     还做过井下无线电透视设备,发射功率瓦级小功率(而实际辐射功率很低),穿透近300米厚岩层/煤层,信噪比良好,成图清晰区分岩层异常。
     还做过穿地通信,低频磁通信,线圈收发,煤矿巷道,400米深,斜线距离600米以上,井下都可以收到高信噪比的信号,但地面信噪比差,看情况,不能保证收到。未能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帖子中有的东西故意夸大或说的严重,其实很多问题都有解决方案,比如偏置电流,失调电流,这个论 ...

这样子好吧?

1. 也不要标准源(敝开源的漂移)了,放大倍数1000倍的放大电路输入端对地接一个100K欧电

阻, 整个一起放在多重屏蔽的盒里,这回总排除外部噪声了吧。

2. 在自然环境温度下测上48小时,给出冷态(电路至少在室内环境下断电3小时)开机到48小时的测量结果曲线。

   理论值为零伏,看看开机时刻到48小时结束的漂移多少,再看看峰峰噪声是否不超过10nV.

网友S:
引用 楼主:
这样子好吧?

1. 也不要标准源(敝开源的漂移)了,放大倍数1000倍的放大电路输入端对地接一个100K欧电

第1点我不清楚你说的什么意思。对于微弱直流信号,最典型的最常见的是热电偶信号,uV直流,在几十年前的书上,对于这种直流信号,都是想办法变成非直流来测量,最原始的想法和方法就是斩波。零失调运放也是这种是思路。还有很多东西看上去高级的理论都是这原理。那种偏置、失调容易大幅减小。

第2点,我说了实验室条件下,0待机时间测的,没什么预热,我不觉得噪声大小与开机时间的有什么大关系,原因同第一点。微功耗的电流,没见器件温升,室温变化有限,温度对噪声的影响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S:
第1点我不清楚你说的什么意思。对于微弱直流信号,最典型的最常见的是热电偶信号,uV直流,在几十年前的 ...

1, 既然测的是直流电压(零伏),当然要考虑漂移。
  你怎么做,那是你的事,我只要开机到48小时的漂移结果(曲线)。

2,噪声与温度没关系,这是你说的?

   噪声对测量结果示值有影响,当然要给出来。

3. 我的要求不高啊,没有外部噪声影响,源电阻不过100k欧,还没要求1M欧、10M欧呢。

  您试一下,我恭候着。

网友S:
引用 楼主:
1, 既然测的是直流电压(零伏),当然要考虑漂移。
  你怎么做,那是你的事,我只要开机到48小时的漂移结 ...

以我的经验和理论,不觉得温度对噪声有什么大影响。我没说没关系,电子的活跃程度与温度相关,我知道微波通信有把前置放大器放在液氦中的。这个问题有的器件手册上有图表。但我不关心。仪器在零下十几度到30多度的环境干活过,没发现温度问题。

源电阻10M又如何? 我说过我不做纯直流测量,至少也要变成交流再测量。 失调?偏置? 对不起,影响不大。我遇到过失调影响大的情况就是,选了个便宜运放,失调大,图简单,只有低通电路,结果没滤除,放大倍数很大,导致最后输出饱和,换一个高精度低失调运放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S:
以我的经验和理论,不觉得温度对噪声有什么大影响。我没说没关系,电子的活跃程度与温度相关,我知道微波 ...

在你面前,世界上没有难题,对你来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太简单不过的事情。

跟你没有讨论技术的必要。

网友AG:
您这模块,对供电电源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您这模块,对供电电源有什么要求?

随便一个普通的24VDC电源供电即可,即便普通的开关电源,照样没问题。

网友AH:
体积多大,是否用于便携式脑电图

楼主:
这是微电流测量模块,不是微电压测量模块。

好像脑电图是电压信号吧。

网友AG:
引用 楼主:
随便一个普通的24VDC电源供电即可,即便普通的开关电源,照样没问题。

真是方便使用了!

网友AG:
对开关电源的纹波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对开关电源的纹波有什么要求?

对开关电源纹波要求不高,峰峰不超过200mV,即可。

普通开关电源都能满足。

网友AG:
好的! 那锁相放大器可以用来测微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好的! 那锁相放大器可以用来测微电流吗

锁相放大器是非常经典的微弱信号检测仪器。

但是需要被测对象必须可控。

有许多场合被测对象不控,或者不方便控,此时,就不适合了。

楼主:
影响微弱信号(特指低频)的主要因素

楼主:
如果仅仅输入端对地短路,输入信号电缆长度为零,电压放大器就是一个运算放大器芯片,

那么,做出的再牛X的指标也不会超出运算放大器芯片自身的指标,但这是个实用的测量仪器吗?

一个实用的优秀的测量仪器,必须考虑各种影响因素,这些因素真的很多。

楼主:
运算放大器是芯片级的,

电路板是板级的,

仪器是系统级的,

要解决的问题有区别。

楼主:
实践过的,尤其是长期认真实践过的,并不会认为微电流测量简单,否则安捷伦、吉时利这么牛X的公司玩这个东东干吗?

某著名大学为何要声称国内唯一的一家能够制造此类产品?

对于微电流测量来说,有两种极端偏见:

1,第一种认为:很简单,一片超低偏置电流的运放就能轻松搞定。

2,第二种认为:超级难,十亿中国人扎堆一起整,30~50年,也做不出吉时利、安捷伦同类产品水平。

   其实,持有这种偏见的人,根本没有实践过,至少没有下功夫深入实践过。

楼主:
美国rbd的9103微电流测量模块,说明书只给出了:

测量量程:2nA~2mA温度范围0~40°C,分辨率0.1pA

预热时间:1小时。

没提湿度范围,也没提电缆长度。

尺寸:170*165*55

我做的尺寸:110*105*27

网友AF:
100米电缆长,使用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F:
100米电缆长,使用需要注意什么

特别注意:

防止电缆震动,哪怕是轻微的电缆震动都要避免。

走线槽里填软的吸振材料。

我只解决了温度、湿度、污染、电缆长度对测量的影响,没有解决震动的影响。

QQ: 2910058124

email: pengjianxue@126.com

楼主:
美国RBD的9103是我找到的好像是唯一的微电流测量模块(自动量程)。

但说明书中,没有提及环境湿度限制、电缆长度限制,

比较奇怪。见附图

楼主:
感觉除了吉时利、安捷伦外,不少都回避湿度指标,有的连类似准确度、温度、电缆长度这样重要的指标都不说。

网友AF:
引用 楼主:
特别注意:

防止电缆震动,哪怕是轻微的电缆震动都要避免。

谢谢!

网友AF:
电缆震动的确是个难题,这个问题只能靠防震措施了,仪器本身没办法吗?

楼主(2016-05-27):
引用 网友AF:
电缆震动的确是个难题,这个问题只能靠防震措施了,仪器本身没办法吗?

谢谢!

电缆震动,哪怕是极其轻微的震动,都会产生相对信号而言很强的噪声,仪器自身没有任何办法解决,

只能依赖防震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