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学习C语言

楼主(2016-04-27):
请问学习C语言,有什么好的书籍推荐吗,准备搞单片机的。

网友A:
C语言的书很多,百度一堆,视频资料淘宝一堆。我自己也录了10章的LINUX环境下的标C,在优酷上。

网友B:
看教科书先,c语言也将的很好

网友C:
谭浩强的书。你用什么单片机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教科书先,c语言也将的很好

#define MuxSelect PORTA.1
DRA.1=1;//output
请问这两条有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define MuxSelect PORTA.1
DRA.1=1;//output
请问这两条有什么用

第一句宏定义
第二句方向寄存器a.1设为输出(可能是这样,应该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第一句宏定义
第二句方向寄存器a.1设为输出(可能是这样,应该看看数据手册)

MUX select是什么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教科书先,c语言也将的很好

TCNT0= 131;// reload=256-125;
TIMSK=TIMSK|1;
TCCR0=3;
为什么能直接等于数值的?能解释解释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TCNT0= 131;// reload=256-125;
TIMSK=TIMSK|1;
TCCR0=3;

这个是指针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UX select是什么来的

最好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