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问怎么学习复杂的编程方式

楼主(2016-04-27):
刚毕业的自动化学生,现在学st方面的应用。我看了下他们的给我实际产品的程序,感觉好难懂。就比如I2C,我在百度里搜出来的程序都很简单,我琢磨琢磨也就明白了,可公司给我的实际程序号复杂,里面每个用到的变量参数都有一个或几个宏定义,函数结构也很严谨,考虑到了各方面的可能出现的情况。我都是拿个本本一句一句用我能明白的话翻译过来再看的,看完了还有eep和数码管之类。学校里单片机的课程比重1/3,学的也一般般,上面那些学的时候也不觉多难,可真的做工程了觉得好难。有谁有经验能和我分享下吗,怎么去习惯大神们的编程方式

网友A:
其实不复杂,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复杂,看看就明白了。

其实就是不复杂啊,可我看不懂。我想问的就是怎么快速从一到壹

网友B:
楼主看的代码到底有多严谨,能分享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的代码到底有多严谨,能分享下嘛?

I2c_Soft_ResultType I2C_SOFT_Byte_Rx(BYTE *pRxData, BYTE LastByte)
////////////////////////////////////////////////////////////////////////////////
{
        uint8 BitNum;
        BYTE RxDataLocal;
        uint16 TimeOutCtr;

        I2c_SoftClockhigh();
        I2c_SoftClockSetInput();
        TimeOutCtr = I2C_SOFT_TIMEOUT_CNT;
        do
        {
        } while ((0 == I2c_SoftClockGetData()) && (0 < --TimeOutCtr));
        I2c_SoftClockSetOutput();
        if (0 < TimeOutCtr)
        {
                I2c_SoftClockLow();
                I2C_SOFT_BIT_DELAY();
                I2c_SoftDathigh();
                I2c_SoftDatSetInput();

                RxDataLocal = (BYTE)0;
                BitNum = 7;
                do
                {
                        I2c_SoftClockhigh();
                        I2C_SOFT_BIT_DELAY();
                        RxDataLocal |= ((I2c_SoftDatGetData() >> I2C_SOFT_PORT_DAT_BIT_POS) << BitNum);
                        I2c_SoftClockLow();
                        I2C_SOFT_BIT_DELAY();
                } while (0 < BitNum--);
                I2c_SoftDatSetOutput();
                (I2C_SOFT_RX_NOT_LAST_BYTE == LastByte) ? I2c_SoftDatLow():I2c_SoftDathigh();
                I2C_SOFT_BIT_DELAY();
                I2c_SoftClockhigh();

                *pRxData = RxDataLocal;

                return I2C_SOFT_SUCCESS;
        }

        return I2C_SOFT_FAILED;
}

网友C:
无他,唯手熟尔。
看的多了,写的多了,你自己就会了,这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他,唯手熟尔。
看的多了,写的多了,你自己就会了,这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

好吧,那我问你下,I2c_SoftDatSetInput();这函数字面意思是设置SDA端口为输入模式,那像SDA_H,SDA_l这种端口拉高拉低总线需要用到这函数吗,还是说这只与调用I2c_SoftDatGetData()来输出数据有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那我问你下,I2c_SoftDatSetInput();这函数字面意思是设置SDA端口为输入模式,那像SDA_H,SDA_l这种 ...

I2C的SDA管脚,对主机来说,发送数据的时候是输出管脚,接收从机数据时,是输入管脚,所以执行SDA_H,SDA_L这种操作之前,需要先把SDA设置为输出,而执行I2c_SoftDatGetData()读取从机数据时,就要先把SDA设置为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I2C的SDA管脚,对主机来说,发送数据的时候是输出管脚,接收从机数据时,是输入管脚,所以执行SDA_H,SDA_ ...

可我百度好多程序都直接拉高拉低,没有I2c_SoftDatGetData()之类的代码,这样的是可有可无还是什么,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网友D:
为了保证动作可靠,很多会加个设置管脚类型的,也可以没有。不过上面那个IIC程序确实看的繁琐,你可以用宏定义去代替中间变换语句,这样就好看多了,也适合51风格。

网友D:
慢慢来,你比我们强多了,刚毕业就用ST32了,那时候我们玩的还是台产汇编单片机,搞到现在还有点适应不了库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慢慢来,你比我们强多了,刚毕业就用ST32了,那时候我们玩的还是台产汇编单片机,搞到现在还有点适应不了库 ...

就是宏定义太多了,unsigned int都有好几个宏名呢,我都是拿小本本一句句翻译过来看的,我来了快两周了,说让我下周就做项目了,不会慢慢来不了啊,你们用汇编是从根本上去了解,学这些肯定容易。学校里学的东西根本不够看啊

网友D:
你们要做个什么产品, IIC要和那个模块通讯呢? 你可以参照51与同类模块通讯的例子, 慢慢对照STM32, 其实你要明白 STM32 这些库文件只是操作寄存器,软件的内核还是在于你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要做个什么产品, IIC要和那个模块通讯呢? 你可以参照51与同类模块通讯的例子, 慢慢对照STM32, 其实 ...

你懂韦根吗,

网友E:
这些东西,要沉淀的,哪里是想看就能看懂的,
有些就算明白意思,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
看完这些再好好理解为什么这么做,这是捷径.
能不能走通,那就看个人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东西,要沉淀的,哪里是想看就能看懂的,
有些就算明白意思,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
看完这些再好好理解为 ...

谢谢

网友F:
一定要看官方的例程,而且是那个通过库函数操作的。这样才能高水平起跑线。

网友G:
下点视频教程学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定要看官方的例程,而且是那个通过库函数操作的。这样才能高水平起跑线。 ...

水平线早就被拉低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点视频教程学着快

谢谢

网友F:
主要还需要自己多多练习,练习的起点要高。

网友H:
主要是多动手练习。

网友:
多做些实物,锻炼人

网友I:
一,资料准备 芯片的寄存器资料
前几章需看十几遍

我经常右击 GO TO Definition of"..."  每天上千次 这样慢慢的就会熟悉整个程序结构
我学I2C的时候,主要的三四个*.C和*.h文件打印出来看,看了自己写解释,几乎每一句都写,除了赋值语句

网友J:
编程方式本来不复杂,你的意思就是兼容性强的那种,是吧?

网友J:
这个就要学习人家库函数的编程方式了,然后还要学习一些简单的系统概念,比如freeOS。ucOS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就要学习人家库函数的编程方式了,然后还要学习一些简单的系统概念,比如freeOS。ucOS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资料准备 芯片的寄存器资料
前几章需看十几遍

这方法可以

网友J:
基础要扎实,如果是C语言,就看C Primer Pl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