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一个四倍压整流电路问题

楼主(2016-04-27):
关于四倍压整流,说“在电源U2负半周时U2与C2一起形成幅度达3U2m的等效电源,经D3给C1和C3充电。由于C1已经达到U2m,故C3充到2根号2U2m的电压。”
我的问题是:电容C2上的2倍根号2U2m的电压是在什么时候充到的?在电源的正半周?在电源U2的负半周我能看出来通过D1给C1充电,将C1充到接近根号2U2m。对于C2的电压何时充到2倍根号2U2m不明白。还请不吝赐教。在线等。。

网友A:
假定电源是理想电压源,二极管是理想二极管,初始时各电容两端电压均为零。
负半周开始,半个周期后D1将C1充电到根号2U2m,再半个周期后电源和C1两端电压叠加,并不能使C2充电到根号2U2m,具体多少,自己计算。随后第三个半周期、第四个半周期……C2两端电压均可计算。
这是一个无穷数列,其极限值为根号2U2m。所以C2两端电压达到根号2U2m的时间为无穷长。
C3C4依此类推。
正如理想电压源通过电阻为一支电容充电,电容两端电压达到电源电压的时间为无穷长一样。

网友B:
http://www.**/article/276333.htm